断相检测器

楼主(2006-04-05):
各位老大,俺这有礼了,请教教俺啊,现在市场上有什么进口设备可以作为断相检测的,还有就是欠压保护的设备,救急啊!!

网友A:
这儿有相位检测产品,PDF的下载下自己慢慢研究。
http://www.moeller.cn/down/asp/asp1/2005620151557.pdf
EMR4系列的电流,相序监视器。
有任何疑问给我mail。

网友B:
相序继电器,或叫三相电源保护模块。很多的,看你需要哪种级别的。比如:我们有美国红狮的。 功能描述: APMR保护三相设备,主要是电机。可有效地检测电机的反相、缺相、三相不平衡和欠压。上述几种情况,除了反相,电机绕组均需要升温,这样就可能立刻或累计造成电机的损坏;反相将造成电机以反预定方向旋转,有可能损坏机械部件。 三种型号可供选择: 230V AC,380V AC和480V AC输出为SPDT继电器和LED指示,继电器串接一个马达接触器线圈,用于禁止电机启动,在故障条件下切断电机,故障消除继电器自动复位。继电器用于一个闭锁线路,使得故障清除后电机需重新启动。 当无故障,所有条件正常时LED指示为绿色,当LED为绿色时,继电器激励,如果故障产生,LED变为红色,继电器脱开,如果缺相出现在L1和L3,LED熄灭继电器脱开。 欢迎垂询!021-54807896 /13370269729 侍 QQ:329360862

网友B:
这个,我前面有介绍过,再次介绍一下,你仔细看好了。 欢迎垂询!021-54807896 /13370269729 侍 功能描述: APMR保护三相设备,主要是电机。可有效地检测电机的反相、缺相、三相不平衡和欠压。上述几种情况,除了反相,电机绕组均需要升温,这样就可能立刻或累计造成电机的损坏;反相将造成电机以反预定方向旋转,有可能损坏机械部件。 三种型号可供选择: 230V AC,380V AC和480V AC输出为SPDT继电器和LED指示,继电器串接一个马达接触器线圈,用于禁止电机启动,在故障条件下切断电机,故障消除继电器自动复位。继电器用于一个闭锁线路,使得故障清除后电机需重新启动。 当无故障,所有条件正常时LED指示为绿色,当LED为绿色时,继电器激励,如果故障产生,LED变为红色,继电器脱开,如果缺相出现在L1和L3,LED熄灭继电器脱开。

网友C(2006-05-07):
施耐德有一款相序继电器有阁下要的功能!不妨去当地的专卖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