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Access安装时需要什么条件?

楼主(2006-04-05):
WebAccess软件安装前首先检查操作系统是否为Windows 2000以上版本(注:若是安装Windows XP必须为Windows XP Professional)接着检查Web浏览器IE版本是否低于IE5.5,推荐使用IE6.0。最后检查是否安装Windows Internet信息服务(IIS), 安装Windows Internet信息服务(IIS)可在“控制面板”的“添加或删除程序”里的“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中找到。
检查并安装完以上的必须条件后就可以开始安装WebAccess程序了,安装完毕后紧接着安装WebAccess Client客户端。

网友A(2007-12-10):
WebAccess Client客户端  怎么安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