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关于接触器触点的延时

楼主(2006-04-05):
给继电器的线圈加上电到继电器的触点动作,延时时间一般是多少?
给接触器的线圈加上电到接触器的触点动作,延时时间一般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加上延时模块啊,一般的有0.01-30S的,看你的需要了
021-69117336

网友B:
楼上:有必要吗?

网友C:
你是触点动作还是触点接触上阿?触点动作的话是在0·01秒左右,触点接触上的话是在0·15秒内

网友D:
也和大小有关

网友C:
同意周公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