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真空容器和极板加工

楼主(2006-04-05):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有关铝合金容器加工和焊接的技术.我们要加工的铝合金真空容器的使用环境是容器内部有酸性腐蚀性气体.铝合金极板使用于电容极板放电,主要是铝合金的焊接工艺.极板内部要有水冷管路.我不知道关于铝合金的一些加工工艺,以及做这方面的生产厂商.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工程师能给于帮助!谢谢了

网友A:
知道有一种铝焊

网友B(2009-12-29):
搅拌摩擦焊(FRICTION STIR WELDING)是一种纯机械化连续的固相连接方法,在搅拌摩擦焊过程中,一个柱形带特殊轴肩和针凸的搅拌头旋转着插入被焊工件,搅拌头和被焊材料之间的摩擦产生了摩擦热,使材料热塑化,当搅拌工具沿着待焊界面向前移动时,热塑化的材料由搅拌头的前部向后部转移,并且在搅拌工具的机械锻造作用下,实现工件间的固相连接。

焊接原理图(图片来源:TWI)

焊接过程图

搅拌摩擦焊技术特点:

1、搅拌摩擦焊是在材料的塑性状态下实现的,产品焊缝金相一致性高,焊缝无热裂纹、无夹杂、无气孔等熔焊缺陷。

2、搅拌摩擦焊利用自动化的机械设备进行焊接,避免了对操作工人技术熟练程度的依赖。实现了全位置焊接自动化。

3、搅拌摩擦焊焊前无需对铝合金氧化层做特殊处理,也不需开破口,焊接过程中不需要填充材料和保护气,简化了焊接工序。

4、搅拌摩擦焊焊接过程不会产生烟尘、飞溅、紫外线及电磁辐射,实现了焊接过程的环保化。

5、搅拌摩擦焊的焊缝残余应力低,基本无变形,焊缝属性接近母材,机械性能优异。提高了焊缝可靠性。

朋友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我空间相册看看,我电话13911237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