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动机内的铜重多少?你能一口作答吗?

楼主(2006-04-05):
我们厂里有些报废的大功率高低压电动机,由于条件和技术有限没有修过。有时领导要想把它们卖掉就要问电工:“里面有多少铜呀?”回答不上来挺没面子的。请问怎样才能简单快捷的作答?

网友A:
您偷了几台电动机?先不要拆呀,低价我要!

楼主:
呵呵,1、不卖销赃的;2、不卖旧翻新电机的制假的;3、不卖不实质性回贴的。

网友B:
都是估堆,经验问题!

网友C:
唉,你们领导还晓得卖铜嗦,要分干二成落

网友D:
功率大小不同,铜占的比率肯定会不一样的.

网友E:
功率;极数,额定电压;不同,铜占的比率肯定会不一样的.总之这一句话是答不上来的 ,如果国产的 话很多 数据还 可以查.

网友F:
呵呵~~~~~着还不简单。楼主你亲自把它拆出来称一下不久知道了,免得你在那儿冥思苦想半天也找不出答案

网友F:
呵呵~~~,这还不简单吗。楼主你亲自把它拆出来称一下不就知道了,免得你在那儿冥思苦想半年也找不出答案

网友G:
改天给您实际维修过程中的数据记录。记得Y160L-4 15KW的电机铜重10KG左右。

楼主:
90KW以下的一些Y型异步电动机我有相关的铜重记录,明天我翻一下贴上来。希望大家有记录的也发上来,大家总结一下,以期找到其中的大概规律。
有200KW以上高低压电动机的朋友知道铜重的欢迎跟贴!

网友:
对于那些想偷电机卖铜的主儿来说是个不错的消息

楼主:
下面引用由贼!在 2006-4-6 18:53:00 发表的内容:
对于那些想偷电机卖铜的主儿来说是个不错的消息
--------------------------------------------------------------------------------------------
呵呵,如果哪位贼有这方面的经验总结,在下也要向他请教!
不必危言耸听。咱们把问题换一个问法:
手中的线材有限,资金也有限。你想要修一台电动机,请问你应该买多少线才能修好这台电动机?

网友H:
这东西能好说准数吗,电机还有大有小的呀。同一型号的还有些厂家做偷工减料的事呢。
看来这领导也是瞎领导,居高临下乱指导。这种领导,也只能瞎蒙来应付,你跟他一五一十的说,兴许他还不高兴。

网友I:
呵~~
只有亲自称过才知道啊

楼主:
没人知道其中规律吗?

网友J:
Y180M-4 22KW的是15KG

网友K:
你那废电机卖给我,把它改造.

网友L:
你把所有的型号的电机拆下来称一遍,然后做个材料背下来不就行了.但是这需要足够的时间与电机

网友M:
卖铜有好价钱,硅钢片也不便.

网友N:
我以前绕过小电机,3KW-7.5KW的,好象差不多就在4KG-8KG之间,4.5的差不多就6KG左右!

网友O(2006-05-11):
查一下电机手册嘛。

网友P:
规律:正规厂家的1KW就1kg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