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9安装启动兼容性问题

楼主(2006-04-05):
安装完毕INTOUCH9,运行能够打开INTOUCH项目选择窗口,然后选择好项目后运行MAKE或作VIEW,什么界面都不会出来,查看进程里面WM和VIEW进程都有,就是不出现界面,反复执行进程里面会出现多个WM或者VIEW,同样我安装到其他机器上一切正常,会不会是软件或作硬件冲突,我安装不成功的机器是新装的2000系统,安装了OFFICE2003、SQL2000和一些工具软件,赛扬2G,华擎P4I45G主板,TNT显卡,会不会有什么不兼容啊?有谁碰到过吗?

网友A:
慢慢等就会出来了

楼主:
一个个软件卸载,终于找到原因了,INTOUCH9和KV2006不兼容,只要一安装KV2006,不管是否运行,INOUCH9都不能启动!罪魁祸首,用KV2004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