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步进电机问题请教?急!!!

楼主(2006-04-05):
今要用到一个步进电机,电机自带驱动器,但控制想用PLC控制,不知可否用ES系列来控制?动作要求是,可正转也可以反转,速度可以在人机上设定,ES系列是否有高速脉冲输出?如果没有,EH里程序又该如何去写,只要能让电机动即可,其它动作我自已还可以搞定的。请大虾们多多指教!最好有一段范例程式,也可以发EMAIL给我:lwp5@163.com

网友A:
可以用es系列的控制,正反转,要看驱动器的功能的,有翻转功能

楼主:
具体用什么指令?驱动器有正反功能,就是怎么样可以输出脉冲,PLC输出是晶体管的,谢谢支持

网友:
应该可以啊,你把你的问题发到我的邮箱里,我到时候给你具体的答复,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也欢迎你来电询问。我们公司有很好的技术支持,干工控十多年了,很少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欢迎来电:010-82252118
联系人:马涛EMAIL:matao12332@163.com

网友B:
ES、EH都可以,但必须是晶体管输出型。
如果转速不高可以用PLSY;如果是高速就用PLSR。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热心相助,小弟定当努力进取!呵呵,有劳大家了!!

网友C:
这个应该可以做,ES,ES的都行。其实这个项目我也曾做个,还可以设电子齿轮比,运行速度,运行坐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