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电力机车振动检测

楼主(2006-04-05):
采用振动加速度传感器所采集到的电力机车运行时的振动加速度实时值是否就是振动加速度有效值?请各位专家指导!

网友A:
振动加速度传感器所采集到的应该是在它的频率响应范围内的瞬时值.
对此,经放大后,你可以用示波器看振动加速度的瞬时波形,你可以用模拟的频谱仪进行频谱分析,A/D转换后用数字计算机进行FFT.
一般的测振仪器,输入是振动加速度传感器,输出往往接到按准有效值规律检波的电表,如果你用肉眼观看这个测振仪器的电表,应该说,你看到的是某一段积分时间内振动加速度的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