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功率电机极数不同时的输出力矩差异

楼主(2006-04-05):
同样功率的电机,一般认为6极电机启动电流大,同时输出转矩也大.想问一下,是以什么为条件进行对比?同样的转速还是同样的功率条件下?
    此外这个转矩大多少?与什么相关,欢迎讨论.

网友A:
.  曹工指的是交流异步电动机吗?..我这样认为.从力学可知.功率=转速*转距.而其额定状态下.额定电磁转距=975*P/n   *为乘号.P为额定功率.n为额定转速..由此而看.您上述观点是仅是与二,四极相比吧`~~
   一般的异步电机.起动电流都在额定电流的4--7倍左右吧..

网友B:
比较转矩肯定要同功率的比。否则无意义。
对特定一台电机,转子电阻大,则转矩大(参考绕线式异步电机原理)、转子和定子的气隙小,转矩大、绕组匝数适当减少,转矩也有所增大。
最主要的,还和电源电压有关。

网友C:
我很想知道曹公的看法,这个问题真的比较好,上档次!密切关注

网友D:
我的理解是:同功率同类型电动机,输出转矩和转速理论上成反比。和汽车变速箱原理相似。

网友E:
相同功率的电机,低转速不等于高转矩,6极和2极启动电流一样。

楼主:
我是想说比如一台7.5KW的4极,一台7.5KW的6极电机,如果转速都是1000rpm,那么谁的输出力矩会大些?查了一些资料,没有找到答案,公司里也没有直接测试电机输出转矩的设备,因此想和大家讨论讨论。
此外关于启动电流,一般都是额定的5~7倍,但 似乎同功率的电机,极数不同时额定电流也不相同?
关于电流大,转矩也大,这个我查到一个公式:
电机电磁转矩T=k×Φ×I×cosφ,即T∝I
k是一个常数,Φ是每极磁通,I是转子电流

网友F:
相同功率  极对数不一样  请问你们速度可能一样吗??电机旋转电源频率影响速度!!相同频率  不相同极对数!!  你们自己画两个圆  标上极对数  安每秒60次分给他们  你们自己数数  都转了多少圈??再按照 丁咚.: 公式计算!!剩下的不说了

楼主:
速度不相同可以变频使其相同啊!

网友A:
  曹工:如果机器若从电网汲取的功率是相同的话.不论机器是采取的哪种变速方式.包括电气的.机械的.它也一定是守恒的吧~.再有差别..或许效率有些差别吧?..

网友G:
一台7.5KW的4极,一台7.5KW的6极电机,如果转速都是1000rpm,那么谁的输出力矩会大些     6极电机输出力矩会大些    [这时6极电机50HZ输出功率7.5KW     7.5KW的4极33.3HZ输出功率只有5.0KW]

网友H:
    "[这时6极电机50HZ输出功率7.5KW     7.5KW的4极33.3HZ输出功率只有5.0KW]"
    为什么?

网友F(2007-05-24):
n=60f/p(f-频率,p-极数,n-转速),当所选择频率相同时,极数大时,则转速减小;同理,极数小时,则转速变大.同时,在相同额定功率下工作的电机,转速又同转矩成反比,t=975p/n(p-功率,n-转速,t-转矩).由以上两个公式可知,对于6级电机,它的转速小,但是转矩大;对于4极电机,它的转速大,但是转矩小.对于楼主所提出的问题,当我们变频调速时,固然可以把4极电机和6极电机的速度n调整成同样的大小(见公式一),此时,4极电机和6极电机的速度公式是两个不同的公式(极数不同,所选择频率也不同).由公式二我们可得,工作在额定功率下,相同转速时,输出的转矩也是相同的.
一点拙见,错误之处,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F(2007-07-13):
请问能否将6极的电机改为4极

网友I:
使用电机的要点:
电机的输出扭矩不是固定不变的,即使加大电机的容量,但如果负载变小的话,电机的输出力矩仍然变小。也就是说电机的输出转矩总是跟随负载的转矩。
电机的额定转矩不是电机的输出转矩,而是电机在额定转速连续运行时所允许的负载转矩。
“我是想说比如一台7.5KW的4极,一台7.5KW的6极电机,如果转速都是1000rpm,那么谁的输出力矩会大些?”曹工的这句话没有前提条件,所以没有比较的意义,比方说比较两台电机的下面数据可能都是7.5KW6极的大点。1、堵转转矩(最大转矩),2、启动转矩。

网友J:
看一看电机的转矩-转速曲线,
6极电机的同步转速是1000转,此时的输出力矩=0,

网友A:
下面引用由舒生在 2007-7-13 20:08: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能否将6极的电机改为4极
--------------------------------------------------------------------------------------------
绕组是可以的,计算操作一下就可以了
  弄个现成的也用不了多少银子.成本也差不多了

网友K(2007-08-27):
看体积也知道极数多的电机大,转矩也大,速度小.

网友L(2010-09-20):
请问电机额定电流与其极数有关吗?如有关请问是何种关系?

网友M:
引用 楼主:
速度不相同可以变频使其相同啊!

那么说来你是指的在不同负载下的扭矩输出了,那当然不会一样而要看负载扭矩大小了。事实上如果说相同功率电动机不同极数在额定状态下的转速,那基本是与额的转速成反比。一种情况值得关注:如果你的负载不需要高速而需要大扭矩,通常是为电动机加上合适的减速机以求匹配(一则同步转速低、极数多的电机价格高、供货可能受限制,最常见的是2极、4极、6极;二则低速大扭矩负载通常转动惯量较大,减速机正好可改善的惯量匹配状况)。而直接选择多极低同步转速电机也可满足转矩要求,且能量转换效率更高,体积能效比大,不过惯量匹配不如减速增矩的效果好。再者,对于一定的负载,如果减速增矩方案的减速比与选择低速电机改变的极对数比相同,在电机功率相同的前提下,直接选低同步转速电机获得的扭矩比减速增矩获得的扭矩会更大些。

网友N:
以前曾在论文答辩中遇到一大学教授是这样回答的:同功率电机的输出转矩只和输入的电流大小有关,和电机极对数无关。

网友O:
4极    200赫兹   6000转   2.5KW         2极 100HZ    6000转   2.5KW
           400HZ     12000     5KW                     200HZ   12000      5KW
           600HZ      1800       7.5KW                  300HZ   18000      7.5KW
各位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