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整流/回馈装置 的试车问题。

楼主(2006-04-05):
图一:不带自耦变压器。
图二:带自耦变压器。 最近修了一台西门子整流/回馈装置(200KW),可是不知道如何在修理场单台试车,它有两种接线方式如上图,请教大家(我有三相自耦调压器)。

楼主:
如果在直流端接一个负载,并接一个比整流输出电压高一点的直流电压,使回馈单元认为是有回馈电压到来,使之开启回馈。如果成功,则三相输入的电流是逆向的,即电流是流向电网的。可以吗?请大家发表意见!!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A(2007-12-07):
给一份整流/回溃单元(c~k)规格使用说明书.
我的信箱:lhblf311@126.com

网友B(2008-11-02):
楼上的,我有说明书,你是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