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运动控制卡如何实现步进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2006-04-05):
请问各位:
    有利用运动控制卡进行步进电机控制的吗?
对于正反转如何控制?非得采用单片机来控制吗?
我的步进电机是2相6线的,驱动器是两相驱动器(输出四个信号)。

网友A:
用众为兴的控制卡加上测试程序就可以驱动步进电机正反转咯

网友B:
只要还敢叫运动控制卡,就能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但是不同的卡用法不同,你用的什么控制卡?

网友C:
to:谢清华
    你要讲明你的情况,速度、定位精度如何,如果只是需要步进电机正反转,而没有精度要求的话,用个电位器,加个AD654作V/F转换就可以啦!为什么要用运动控制卡?

    做技术辅导性质的广告可以,但不要误导别人,别一上来就急吼吼的,你家灭苍蝇时用的是苍蝇拍还是高射炮?

网友D:
可以买我们的运动控制卡哦,还负责教你编程^o^

网友E(2006-06-09):
我现在感觉大家对运动控制卡的功能不是很熟悉啊
如果不能控制步进电机的方向
还能叫什么控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