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为何电机转向和磁场方向相反会有发电状态?

楼主(2006-04-05):
同时电机转速大于同步转速也会处于发电状态?

网友A:
呵/磁场磁力线切割了线圈。线圈会产生电势吧~

网友B:
为何电机转向和磁场方向相反会有发电状态?同时电机转速大于同步转速也会处于发电状态?
这应该是针对三相交流异步电机而言,电机转向和磁场反向相反,准确的讲电机的转向和磁场的反向相反时,必须由外部机械作用转矩使得它们相反,此时,每相交流电的相位和电机的感应电压的相位都和电机电流的相位相同,电动机不是吸收电源的电能将电能转换为机械能,处于电动状态,而是和外部交流电源一样,处于发电状态,将机械能量转换为电能,这部分电能和外部供电电能一块必须通过制动电阻转换为热能。一般的交流电机不允许这样工作。必须将电机的机械特性变软,才能这样工作。我们称其为反接制动状态。如起重用的交流电机。

网友C:
因为发电机的原理就是导体切割磁力先而产生电动势的,如过电动机的转向与磁场方向相反或是转速大于同步转速正好就切割了磁力线,当然会有发电状态

网友D:
建议看一下相关发电机原理方面的书籍.那样会比较清楚地全面地认识.

楼主:
谢谢耐压大哥,此时,每相交流电的相位和电机的感应电压的相位都和电机电流的相位相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还有正常工作时,定子线圈也会切割转子产生的磁力线,为什么此时没有发电状态?

网友D:
http://qq.rosemeet.com/index.htm?QQ=688888&fromid=402308682573
新年喜讯,腾迅为庆贺新年来到,现在开放六位数的QQ号免费申请,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网友E:
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从能量守恒定理上考虑也应该明白

网友F:
中学教材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