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教USB转RS485问题

楼主(2006-04-05):
我的笔记本无串口。我买一USB转 485线,装完驱动后能找到COM口,但尝试多次,始终无法与PLC 通讯。为什么? 我在网上看到要转两次:USB---RS232---RS485,必须这样么?

网友A:
你用什么PLC啊。有可能是你的USB电缆不行的。目前市面上一些USB转串口的电缆没办法和PLC连接的。
所以要看运气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关于USB转RS232,转RS485的转接口,其实完全没必要用一个RS232在中间中转,原因很简单,所谓的串口,并口只是针对外设和接口间的,而接口于CPU间全是并行通讯的,没必要再再232,485间来回的转换.你遇到的情况我建议你看看串行通讯的设置是否得当,比如BOUD RATE等.

网友C:
要加我的群的来呀我们一起学习plc和dcs我的群号是

网友D:
我买一条USB/PPI+ (S7-200 RS-485),装好驱动程序后,选COM3就可以与S7-200通信了,不知道能否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