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stData 错误消息:未找到日志文件。如何解决?

楼主(2006-04-05):
intouch9.0的用户手册里说:出现这个问题是由于给DataDir 项目的指定路径中没有请求日期的日志文件。请教各位大虾,这句话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08-01-07):
给 DataDir 项目的指定路径中没有请求日期的日志文件,如何解决,请各位大虾赐教,谢谢!

网友B(2008-06-09):
应该是指定的路径不对,应该是应用程序所在的文件夹,即intouch下你所建工程的文件夹,就是压缩包解开的路径

网友C:
你用HIstdata程序来转换一下

网友D:
两种可能:

1.历史记录没有钩选

2.历史记录钩选,但不是系统默认的路径,你修改了历史数据的存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