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楼主(2006-04-05):
本人从事铁路设备调试行业/
在列检站场内安装有电动脱轨器(是通过上位机来控制下位机再控制电机正反转)、
平时室外电机(直流160伏)的-160伏是直接跟电机的-160相连接的,我们只是通过PLC来控制正向160 来实现正反转的。在站场的的上空是电气化区段是电力机车供电使用的,由于机车放电形成大火花,导致电机自动正转,而室内人员没有对现场电机进行任何操作,电机就自动得电转动了,请高手分析故障?(另外,事故后室内控制电机的+160的固态继电器被击穿,总160伏保险被烧坏。)

网友A:
“平时室外电机(直流160伏)的-160伏是直接跟电机的-160相连接的,我们只是通过PLC来控制正向160 来实现正反转的。”
什么是电机的-160?控制正反转的方法再详述一下。

网友B:
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