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启动

楼主(2006-04-05):
请问,在什么情况下采用星角启动?什么情况下采用自耦绛压启动?是根据电机的功率选用不同的启动方式吗?同一电机,如果自耦减压启动选用65%的抽头,我觉得启动电流和启动转矩和星角启动差不多,那么用星角启动不是更省钱吗?还有锅炉的引风机大部分都用自耦起动,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电机出力与施加电压的平方成正比,风机是变转距,与速度平方变化.须较大起动力距吧.憋星角电压(220/400)出力比65%稍小些吧..呵`~

网友B:
应该说是根据启动负荷来选用不同的启动方式,比如说轻载启动负荷的设备比较多采用星角启动;重负荷的比如说风机啊什么的就会选用自耦减压启动.
不过现在都流行用变频器了.哈哈

网友C:
to:动力勇
应该说是根据启动负荷来选用不同的启动方式,比如说轻载启动负荷的设备比较多采用星角启动;重负荷的比如说风机啊什么的就会选用自耦减压启动.
请问:为啥说风机,水泵是重负荷呢?我认为应该是轻负荷呀。

网友D:
我觉得风机和水泵应该是重负荷启动,因为启动前,带的负载是水和风,启动后还是水和风,启动时,应该需要很大启动转矩,所以说是带负载启动,向大的水泵点电机一般现在都用软启动了,像我们现在要加一个水处理,用的是130KW的电机,就是用的软启动,11KW的风机用的直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