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Profibus Tester 的一点问题

楼主(2006-04-06):
请问有谁可以提供一种非常实用的PROFIBUS DP的现场测试工具, 或有谁使用过这种工具并有一些心得,能交流一下吗?
P.S. 测试工具要英文的语言界面的,最好.

网友A:
测试的工具:
SIEMENS公司的BT200可以测试PROFIBUS网络,使用CP5511的话,在PC/PG设置中的测试栏可以观察各个站点的状态;使用FB125/FC125可以编程监控各站点的通断。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如果系统不是采用西门子的产品, 是否有专用的总线测试工具呢?

网友A:
应该有,如天津图尔克就有一个IO配置助手好象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