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程序运行问题!急.

楼主(2006-04-06):
我在运行WINCC 5.1打开项目的时候,WINCC提示:
HRESULT ERROR
0*80030005
然后,只有一个确定,点击后,提示不能打开项目,
请问是什么原因?很着急.立等.
先谢谢了.

网友A:
看看项目文件的属性是否设置成了只读文件,如果是,那么去掉只读属性

楼主:
恩,我先试试,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