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推力短距往复运动机构

楼主(2006-04-06):
请教,市场上有哪些推力在8000N,运行距离为150mm,速度为4次/秒的效率高,体积小的运动机构?(不考虑曲柄机构)

网友A:
用直线电机比较容易实现,可就是造价较高。

楼主:
谢谢,看过本论坛中有关直线电机的贴子,不过不知贵到如何程度.

网友B:
配  kollmorgen 的价格可能要近100K

网友C:
达到你要求的产品,价格应该都不会低,如果说体积小,效率高那应该选直线电机了,价格是高一些,看你的预算怎么样了?

网友D:
直线电机的,力矩不大,我不赞成使用.要这么大的力矩,不考虑曲柄机构的话,还真的很难实现,,首先要考虑稳定性问题.做机械设计,最重要考虑的就是工作的稳定性跟使用寿命.不然做出来的东西没有用几下就挂了,真的很失败.
   要不用凸轮机构来实现这个动作,当然不知道你具体的要求跟工作工艺,,,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由于力矩大,速度快,你可以考虑采用改变运动方式的办法,不然还真不好办,如把直线运动改成圆周运动传动条件好多了同样能实现你的目的

网友F:
用人字叉
使一偏心轮绕偏心轴连续转动 在偏心轮的一端连人字叉
人字叉的两端接滑动套桶 套桶穿轴 这样偏心轮转动时两个
套桶就回产生往复运动 人字插可以产生很大的推力 调节偏心
轮的转速就可以调整往复频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