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用485和DVP-14SS通讯D1120

楼主(2006-04-06):
我现在用PC机用485和DVP-14SS通讯,PC是主机,9600,7,E,1,通讯完全正常,但是我改变D1120为H0000后PC机怎么还能和PLC通讯呢?是不是当14SS为从站时他的485口设置是不能改变的啊?

网友A:
有可能改变D1120的值后通信格式根本就没变,若要修改COM2 的通訊格式,當PLC 由 STOP 到RUN時,在PLC的第一次扫描时间时,会侦测M1120是否有On,若有才会依据D1120的设定值去更改COM2相关设置。
比如,将COM2通讯格式改为9600,7,E,1
则在PLC程序最上端加入程序:
LD M1002
SET M1120
MOV H86 D1120

楼主:
我在程序的第一行已经加上了
LD M1002
SET M1120
MOV HC9 D1120

而PC机的485口设置为9600,7,E,1,但通讯还是完全正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网友A:
你14SS Firmware 版本是什么的,我的版本是6.0的,测试结果是改变D1120的通信格式会通讯不上。

楼主:
我的D1001是4458H,5.8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A:
更新一下FIRMWARE试试。

网友A:
查了一下,14SS V5.8版本 com2口只支持9600,7,E,1。V5.9和V6.0可以。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yangyaf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