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能否象变频器一样控制

楼主(2006-04-06):
我现在准备通过西门子S7300 PLC来控制伺服电机,伺服电机的控制我想通过Profibus总线控制,伺服电机的启动/停止由PLC通过Profibus总线写入指令,伺服电机的正/反转由S7300模拟量模块输出来控制,不知能否实现,请专家指点

网友A:
采用611系列驱动器,可以实现.

网友B:
PROFIBUS一般用来传递大量模拟量或数字量I/O信息用的。你如果象控制普通变频器一样简单发电压信号控制速度,那对伺服电机是大才小用。
你如果不需要位置反馈,完全可以通过发脉冲(PLC直接发)。如果需要位置反馈,一般就用模拟量输出的运动控制模块实现位置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