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下情况能否估算出工程量?

楼主(2006-04-06):
  关于自控的,还没有2次设计。只有楼的平面布置图。中控由INTOUCH软件,PLC用AB的。

总网是工业以太网。

只要估算桥架,电缆,套管的工程量。

哪位前辈能大概算出来?小弟刚开始上班,老板什么都让我做。。我又没经验,呵呵。

请留联系方式。

楼主:
没有人吗?教我怎么算就好了。
我那图还是PDF的。。真是的。。

网友A:
你能将图纸发给我看看吗〉?

网友B:
给我看看吧~
也才做过几个工程,相互学习吧
yuzy86@163.com

网友C:
哎,查额定,再估计

网友D:
根据PDF文件信息,你首先需要统计使用的产品或设备的数量、型号等数据,自己可以在EXL表格下自动统计。下面就是套用自动化工程或建筑工程安装、调试定额数据,估算大致工作量及其费用,这是正规方式,当然如果你关系到位只要一口价就OK了,呵呵!

网友E(2006-05-15):
电控系统设计,安装调试。应用过AB,SIEMENS 的PLC。

chenfuli@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