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桥式起重机的双电机同步问题

楼主(2006-04-06):
我现在急需查找有关桥式起重机中双电机为什么要同步及怎样使其同步的问题,这里所指的电机同步的定义我还是比较模糊,望各位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2006-09-23):
将两台电机做钢性连接

网友B:
电机型号一样;启动特性一致;运行特性曲线一致;桥式起重机中双电机要同步,桥式起重机两侧轨道上行走轮一快一慢,想象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C:
电气上要有必要的保护措施

网友D:
1)最简单经济的办法:将两电机传动的机械输出用连轴联结起来..
电气上两个电机采用1路控制..有条件再加防止其中一台电机不工作
的技术措施..如用两个电流继电器检测是否两个电机同时工作..
2)机械连接有困难的场合,可以采用电轴连接:即所要同步的电机的转子回路作同相相互连接,当然必须采用饶线转子电机..两电机的定子回路采用也采取1路控制,转子回路启动也串同一阻抗并同时投切.
比较试用在4KW以上的电机..
3)如果不计成本因素,当然可采用两个变频器做成主从驱动系统..但除非高精度要求场合,一般桥吊的大车都采用前二种方式..

网友E:
若是高精度、重量较大的场合,建议用编码器做位置反馈,保证同步没问题。

网友E:
目前就我所知的,运用较成功的项目是这样配置的,整个系统采用PLC+变频器控制,位置反馈采用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F:
你们说得都有道理,不过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只是选用一样的电机就行了,其他的转速有可能有误差,不过一般说来没关系的,我们还没出现过上述问题,用旋转编码器的一般是要求比较高的场合.似乎在这儿还没有必要吧

网友G:
应该看使用的要求,同步的问题和电气机械方面都有关系,比如跨度,电机性能,电阻的摆放位置,机械的传动间隙等,一般电机在启动和停止时都会有点不同步.只是使用中不影响工作,一般说来没关系的.

网友E:
如果说桥式起重机的负荷不是很大的话当然没必要用编码器,若是60t以上不装恐怕就有危险了。好像曾经是交大搞的一个项目,同步没做好,结果东西掉下来就砸死了1个导师,1个博士,3个硕士。
我认为还是安全重要,多花点钱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H:
据我跟几家起重设备厂家合作了解到,一般在60吨以上,跨度在35米以上,才用到同步.我公司是专业解决同步纠偏控制的,大家如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可发E;wei.zhang_sh@163.com

网友F:
我们公司做的门式启闭机80T也没有用到同步,不过跨度不大.

网友I(2006-10-24):
一般情况下,要求同步是因为1台车的起重量不够,需要2台车同时工作,例如:1#车主钩为250T,2#车主钩为250T,而重物是480T;这时需要2台车的2个主钩同步运行,共同工作,起吊重物.实施方案:PLC+变频器+编码器+PID调节.还有疑问:SZMFJ@163.COM 我做过4套2车4钩同步.

网友J:
两台电机
滑差大一些,
力矩特性软一些

网友K:
我就一直在对车间上空的那行车的左右两边的同步觉得奇怪,看了大家的发言好象不是那样回事。1、重物不在中央,两个电机受力肯定不一致,速度肯定就不一样了;2、两边轨道的阻力一定不一样啊,电机怎么克服这个;3、还有左右两个轮子大小也不会完全一致,哪怕相差一丝,从车间的这头运行到那头,那么小的轮子走那么远就累计出很多了啊,不别死才怪,你用机械传动轴联结也不行的,更不要说电气上保证转数一致了。要知道那东西几十年前就有的啊,根本就没有什么PLC变频器什么的。奇怪哈,什么时候爬上去看看才行

网友L:
天车没那么精的要求.偏差大了自身能矫正过来的.

网友M:
两台160KW电机分别驱动做为主起升机构,带动同一个钩梁。由于要求精度高,采用PLC+两台变频器+旋转编码器控制。可惜的是该起升机构来回动作久了,就出现钩梁一边高一边低现象。实测各档位两电机转速一致。不知应该如何解决。请教各位大侠帮助。

网友K:
谢谢世界第三的解答哈,我今天看了,它的每一边有两个轮子,而且两轮子之间的距离有一两米远,整个行车成工字形,受力不均匀是应该能自动矫正一些的

网友N:
应该是有一定的容错空间的

网友E:
应该是在达到偏差允许值之前就应该设定1-2档速度的自动纠偏了。
对于yiru的问题,我估计可能是启升机构运动久了之后机械出现了磨损或是有污物阻塞,导致虽然电机转速一致,但行走位移有偏差。

网友M:
这两天给它们加了绝对值编码器进行位置测量,比较反馈控制,好了。只是担心编码器的安装,久了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O:
如果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在转子上常串一个电阻,使他们的特性变软,这样在同步上会有一定的效果。

网友E:
to yiru,
一般在起重机械上,若是装了连轴器后,编码器机械上的损坏较少;因为系统中存在大型起动设备,所以,编码器电气上应最好隔离与屏蔽,防止高压干扰信号串入,损坏编码器。
另外,应定期回零检查零位,防止零位不准给系统带来影响。
对于编码器的安装具体的可以看看离散传感器论坛阿Q先生写的绝对型旋转编码器及输出、机械安装。

网友P(2006-11-26):
天车行走没有必要精度十分的高
所以不用太多的电气元件,多了反而给维修带来麻烦。
行驶速度不一样就会带来啃轨现象。
可以通过给车轮座安装压板解决。

网友Q(2007-08-28):
天车行走没有必要精度十分的高
所以不用太多的电气元件,多了反而给维修带来麻烦。

网友R:
加编码器比较好的

网友S:
我想两台电极同步运转,从机械角度讲基本做到负荷一致,从电气角度要求必须用同一个控制系统(一部变频器,同样电机,电缆一样长,),同时采用检测回路检测偏差量

网友T: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起重自动化事业部专业提供优质起重机电控系统。

网友U:
是不是转速相位同步呀

网友V:
PLC+两台变频器+旋转编码器,变频器上再装同步卡,可咨询丹佛斯变频器。

网友F(2007-10-09):
回上面一位同志的话:
    不是滑差大些,是滑差小些吧

网友W:
大家安装过起重机吗?跨度低于40米的起重机根本不用考虑大车的同步问题,当然前提是制造起重机的厂家在制造中选用大车电机应尽量采用同一批次出厂的电机,还有大车的车轮装配要合格,不能出现轴线不平行现象。不信大家用机械推力推动起重机大车的一端,看另外一端会不会跟着动?当然我不是说大车用一个电机驱动就行。

网友Q(2008-04-23):
不知哪位大虾知道哪有买涡流调速板

网友X(2008-08-11):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N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

网友Y(2009-02-24):
关于大车双电机同步的问题,还希望,大家多多发表意见。

网友Z:
主起升刚性联接最好采用力矩同步,采用变频器做主从力矩控制;如果是大车同步最好采用速度位置同步,

网友AA:
主要是行走,要不快慢不同步,两边会犯卡的!

网友AB:
我们的行车大车行走也不同步.

网友AC(2009-03-26):
电机哪怕完全同步,甚至用一个电机带两边,也会出现轮子大小不一样造成累计误差而不同步的,所以关键是机械上想办法消除,没做过,主观认为应该这样

网友AD:
我以前保养,为维修过20T跨度24M车间桥吊,大车都是二台交流电机单独拖动。只要电机参数一样就好了,如有不同步就调节刹车器。老式行车都是这样的,只要速度60M/MIN以下一定没事。有的人没见过,想的很复杂。用PLC,编码器有钱没地方用。JS误点导你。实际证明简单的是最好的。你见过马路上有三轮电动车,后二个轮就是二个电机单独拖动,它就一样好开。一二K的电动车有PLC有编码器吗?

网友AE:
钢厂铸造起重机,一般要求起升机构双电机同步运行,这和选用的减速机方案也有关系,双行星减速机允许两输入存在不同步。但别的减速机似乎都要解决同步问题,方法很多。若采用变频器,就可组建主从结构实现。一般的绕线电机可利用联轴器实现!

网友AE:
大车基本现在都采用四电机驱动了,注意制动器的调节,否则停车时很容易发生晃动现象。

网友AF:
电机型号一样;启动特性一致;运行特性曲线一致

网友AG:
14楼,说的好

要知道那东西几十年前就有的啊,根本就没有什么PLC变频器什么的。奇怪哈,什么时候爬上去看看才行

网友AH(2009-05-13):
对:he373118420 关于

14楼,说的好

要知道那东西几十年前就有的啊,根本就没有什么PLC变频器什么的。奇怪哈,什么时候爬上去看看才行

内容的回复:有修中频炉的吗? 加QQ624652153交流

网友AH:
有修中频炉的吗? 加QQ624652153交流

网友AI(2009-08-13):
电机参数一样, 现在用是都是分别驱动,只要你把刹车调好了一般都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AJ(2010-04-06):
起重机大车机构在主梁跨度较大时,考虑到刚性变差,需要采用主从速度同步控制,保证左右两侧的速度同步驱动。

网友AJ:
大吨位起重机起升机构一般采用2台同功率电动机传动,这时需要考虑2台电动机的功率平衡问题,可以采用主从功率平衡控制。上述两种主从控制方式,英威腾CHV190起重提升专用变频器可以提供。

网友AK:
从实际使用的效果来看,用Canopen绝对值编码器和Canopen 控制器做大车同步效果很好,可同时作位置同步或速度同步,也可作双电机双吊点同步,可看看这个帖子的讨论介绍: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903/2009031409033900002-1.shtml

网友AL(2010-07-14):
大家好,深圳西凯士厂家直销变频器周边设备
1.制动单元 通用能量回馈单元
2.波纹电阻 铝壳电阻 电阻箱 电阻柜
3.输入/输出/直流/补偿电抗器
4.输入/输出/正弦/电源单相/滤波器
5. 电梯专用回馈单元;起重机专用回馈单元;油田磕头机专用回馈单元
有需要请联系:13554955169 QQ:905676314 韦生

网友AM:
解决大车同步问题不要想的多么复杂,控制电器越多越容易出错,简单点就是选2台同样的电机、减速箱,再把两侧的抱闸装置调整一致,基本就可以同步了。多少有点误差行车在行走中自行就会调整的。

网友AN(2010-12-02):
起重机怎么看性能,这个问题很难

网友AO(2011-05-19):
那位师傅们能知道ABB150变频器主板好损坏的原因吗、没有烧坏的痕迹

网友AP:
我们这边都是用同型号电机,减速装置就可以了

网友AQ(2012-04-05):
两台电机同时驱动1个机构的情况下是否需要做同步控制,

网友AR(2012-11-25):
要做到双电机双吊点同步,可以通过PLC+驱动器闭环+绝对值编码器纠偏控制方式了

网友AS(2014-07-23):
两台电动机的同步是要看转速和功率就可以了吧

网友AT(2015-05-25):
最近在搞起重机同步控制,遇到困难了,还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多谢!!

     大致情况如下:

          桥式智能起重机,10吨左右,跨度20~30米,由于运行精度要求较高,大车小车均需要做同步控制,大车小车都安装有编码尺,电机用的是SEW伺服电机,还有变频器备用。各位对于同步控制方案有什么高见,请指导指导,多谢了!在讨论反馈量的时候不清楚是用位置、速度、频率等哪一种好,如果是用位置的话,直接读取编码尺数值,但是由于编码尺两端安装相反的原因,又不好找参考点。

网友AT:
引用 网友AD:
我以前保养,为维修过20T跨度24M车间桥吊,大车都是...

可是这种不同步的偏差都是微小的,三轮车对精度要求并没有那么高,后面两轮子相差一点点,没影响啊,照样可以正常行驶在马路上,但是只能起重机对精度要求高,偏差大了,走不到位的

网友AT:
引用 网友AI:
电机参数一样, 现在用是都是分别驱动,只要你把刹车调好...

调节刹车是怎么个调节法?

网友AT:
引用 网友AJ:
起重机大车机构在主梁跨度较大时,考虑到刚性变差,需要采...

反馈量是用速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