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维修问题--------关于富士G11系列

楼主(2006-04-06):
一台G11----45KW变频器,W相触发没有波形输出,出发两极电压在8V左右.启动时,电压不变.因此W相无输出.更换了两只PC923,故障没有排除.电阻,稳压管经测量全部正常.控制板更换后,结果还是不行.请教各位高手,有何高见!!触发电容也很好.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公唓3分锺①班,地鐡⑦分锺①班,咾嘙一辈子僦①班!

网友A:
看一下驱动反馈,有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B:
运行后用示波器看一下7710上有没有方波,如没有或运行指令发出前有查dg441一脚电压,若不明白致电13562011828

楼主:
我更换了两边的7710后还是没有任何变化.W相对地没有电压!
控制板更换了一块.不可能是两块扳子的441都坏了吧!

网友B:
测功率板上的441

网友C:
换驱动板吧...我遇到过...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也没有修好,听专家说是7710旁边的比较器有问题。
可以发个帖子,问问有个网民叫“董事”的他是西门子和富士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