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erbus的问题

楼主(2006-04-06):
我所在的公司现在使用Interbus系统,当时是德国人做的项目。做完后留下两个以BG4为后缀名的配置文件,请教各位这个用什么软件打开,是用Interbus CMD吗?还是Pc worx?这两个软件有何区别?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用Pc worx打开,Pc worx是上位机编程软件,就如同西门子的S7,Interbus CMD是诊断软件。具体事情可以和菲尼克斯中国公司联系 025-52121888 转IAS部工程师,他们会提供相关资料

网友B:
两个软件都可以,可以到 www.phoenixcontact.com 网站下载Interbus CMD,然后你就可以打开bg4文件了.

网友C(2006-06-06):
采用CMD还是PCWORX,取决于所采用的INTERBUS控制板型号。
CMD的功能:组态、诊断、监控(针对其它第三方厂家PLC+INTERBUS控制板)。
PCWORX的功能:编程、组态、诊断(针对菲尼克斯PLC)。

网友D(2007-07-27):
okok说的很对

网友E(2019-08-07):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