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三进单出的UPS缺相问题。

楼主(2006-04-06):
如果一台三进单出15KVA的UPS不间断电源在使用过程中突然造成输入的三相中缺少一相,那么这时UPS有什么反应?是烧坏还是转为电池供电或是转为旁路供电?

网友A:
我也不太清楚哎

网友B:
我现在也想弄清楚这个问题:
UPS是否有三相检测报警和保护,若有检测,UPS一定会报警,若二者都有,则即报警又切断市电转入电池供电。
若二者皆无,又要视UPS有无变压器,一般而言,UPS照常工作,三相进后为三相整流滤波为直流再升压供逆变器工作,缺一相后另两相负载加重,若你本为满载运行问题可能大些,若一直为轻载,估计问题也不怎么样(既然这UPS无三相检测和保护功能)。
报警电路非常易实现,况且一台三进单出15KVA的UPS的价格可以想象。所以应为三相检测报警和保护功能均有,只是保护功能各有差异。
我不是UPS 厂家的,你应说出具体牌子型号,知道的高手就可告诉你。
你也可向厂家询问,但别忘了复帖一下。我也想知道。
另外,三相缺相保护器非常易得,应在UPS前端加装缺相保护装置。

网友C:
如果一台三进单出15KVA的UPS不间断电源在使用过程中突然造成输入的三相中缺少一相,那么这时UPS(进口智能UPS),一般会转为电池供电,因为UPS有相序检测电路和缺相检测电路,对目前的情况UPS示为异常,电池供电,使用户在不断电的情况下,负载设备非常重要不能停电,切断有故障的市电开关,切换到辅路电供电,或发电机供电!

楼主:
我问了一下厂家的工程师,厂家答复会转为电池供电、如果转为旁路供电的话要看厂家设计的旁路是走的A、B、C相中的哪一相。

网友D:
同意  以上说法

网友E(2006-08-07):
此种情况为输入市电故障,转蓄电池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