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文本TOP4与西门子PLCTOP4的通讯

楼主(2006-04-06):
请问各位大侠:我想用西门子的PLC与台达的TOP4型号的文本连接,在PLC中应该怎么设置呀?如波特率,地址号,校验位等?文本通讯线怎么连接呀?

楼主:
连接上了,也通讯上了,都已经可以了。
这个帖不用回了。

网友A:
S7-200和TP04G都有哪些必要参数设置,说说看~

楼主:
波特率,通讯地址号,校验位,通讯口,数据位,停止位,这些都是在TP04G里设定的。把这些设定完以后就可以通讯了。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A:
那TP04G是怎样设置的呢?

楼主:
我说的就是在TP04G里设置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