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都可以在两种情况下运转吗?

楼主(2006-04-06):
我在工作中看到有些地方的同一个电机有两种运行方式.也就是星形和三角形.是不是所有电机在负荷允许的情况下都可以在两种情况下长期运行呢?
请高手们不吝赐教,给我释疑解惑.

网友A:
一搬情况
三角行接法电机才可以

网友B:
我们厂里一般是Y型启动,△运行的。

网友C:
一般是根据设计需要.考虑成本.

网友D:
    这要视负载.据电流情况.可以变换运行的吧.呵呵,380V下Y改角是不行了吧..

网友E:
完全可以,只是电压接入方法有区别

网友F:
电机KW大了是不可以吧,

网友G:
一般10KW以上的电机几乎都是△接法的,小功率的电机两种接法的都有

网友H:
同意梁的意见。

网友I:
同意梁的意见

网友J:
大电机都得角接,小电机可以采用星接,转速高,受力小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梁国生在 2006-4-6 15:30:00 发表的内容:
  一搬情况
三角行接法电机才可以
。
--------------------------------------------------------------------------------------------
您的意思是额定是三角形运行的可以接成Y型运行对吗?反过来就不可以了。
另外还想知道,三角运行改成Y型运行后,速度应该不会改变吧,但其带负载的能力会怎样变化呢?

网友K:
可以在两种情况下长期工作,这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之所以留出六个头来,是为了增加电机对现场条件的适应能力.

网友L:
星型和三角型运行转速是一样的。前者转矩为后者的1/3。

网友M:
一般当负载功率小于实际电流的45%时,将连接方式作成星形,以便提高效率,反之接成角形。

网友N:
这样是可以的/但是那不是在相同的电压下, 星型用在380伏上,三角型运行在220伏上,我以前在的台湾公司的机械设备上的就全是两种接法,那是为了在跟多的地方能用。

网友O:
Y为相电压  △为线电压
大电机带负载多,启动时间要长,承受长时间的380V,而达不到启动转速(另力矩小),电机会发热,容易烧毁电机!!
Y接,大电机带负载多,启动可以承受长时间的220V(另力矩大)启动后转入△运行(速度快)

网友P:
很多电机都是可以Y,Δ长期运行的,电机内三个独立绕组,可以自己选择不同的接线方式以适应不同的电源电压。Y接适于3相380V,Δ接适于3相220V。启动电流和启动力矩则是不同的。

网友Q:
电压不变的条件下Δ可改为Y,但Y不能改为Δ

楼主:
还是有点糊涂。既然可以两种情况下运行。为什么电机铭牌上却标明Y接或角接呢?按理应该标明两种接法下的参数。

网友R:
请教各位大侠,砂轮切割机接线如何接

网友S:
加在线圈上的电压不一样

网友T:
    电机铭牌上必须标明Y接或角接!!
    我国使用的三相电压是380V(线电压),当电动机接成“Y”,其每相线圈的工作电压是220V;但当电动机接成“角”,其每相线圈的工作电压是380V。
    一台标明“Y”接的电动机,说明线圈的工作电压只能是220V,如果将此电动机错接成“角”,则线圈的工作电压达到380V,会烧!

网友U:
我建议你先去学习一下

网友V(2009-03-03):
4KW的风扇电机从“Y”改接成“角”,其转速会提高吗?电机接线是“Y”、“角”皆可。

网友W:
先去看看电工基础吧,星形三角形怎么可能会一样呢,改变后想功率不变必须改变电动机的电源电压,不过这样没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X:
我们用的都是小型的,变频器控制,变频器单相进线,三相输出,接角形,不用变频器接星型

网友Y:
电机铭牌上都标明Y接或角接。Y接的电动机不能角接;标明角接的电动机可根据启动情况选择Y接启动转角接运行或直接角接启动。

网友Z:
这个你要看铭牌上面标的是什么接线方式,如果是Y型就按Y型接法接,但不能用角型的接,否则电机会烧的。但角形的可以按Y型的接法接

网友AA:
我们厂里一般是Y型启动,△运行的

网友AB:
同一个电机两种运行方式,高速与低速。楼主说的是双速电机,同一个电压等级下三角、双星形运行。由外部接触器控制,外形与单速电机相同,接线柱也相同,标牌是不一样的。单速电机是做不到两种运行方式,改变了电压和接法还是同样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