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轻帮忙选气动电磁阀

楼主(2006-04-06):
现有一个气路,相当于电路的单刀三掷开关,即一个进气口可以分别与三路用气管路之间切换,曾经选用三位五通并设法堵住几个孔,但还是无法实现,请各位帮忙看有没有这种气动电磁阀。

网友A:
买三个电磁阀就好了呗。想开哪路开哪路,加继电器组合,与或电路。

网友B:
为什么三位五通的阀不能就呢,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啊,单从管来讲,应该可以达到要求的呀。
不过日月剑说的办法好像也行得通。
你估计着办啊。

楼主:
因为三位五通电磁阀是进口3个孔,出口2个孔,如果反过来再堵上两个孔就可以用了,但是反过来用不知道密封是否良好?

网友C:
我晕,拜托看看清楚了,是一通三耶。没有的

网友D:
买个2位三通的堵住一个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