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西门子440 上电报F0022故障"

楼主(2006-04-06):
请问我的一台西门子M4402.2KW变频器一上电显示F0022(功率组件故障).按复位也复不了,,
I/O板也反复插了,也不行,有的时候按来按去出现几次没有报此,但报A0503和F003..
请问该是那里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
请大家帮帮忙!是那里出了问题!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啊!大家谁知道的来帮忙解答下啊!!!!!!!!

网友:
怎么就没人回我信息呀??

网友B:
你先检查一下模块和驱动有没有问题,如果以上两处没有问题再检查TL084检测电路,另外CPU板和下面基板连接的那个座子接触不好也会报你说的故障,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
测模块只会测正反向二极管,好坏
还有怎么测法呢,请教一下。。。

网友C:
上电就报f0022还好修一点, 我有一台mm4407.5kw和一台2.2kw 都是带电机频率到28hz报f0022,空载正常,2.2 本来是带电机频率到2hz就报的,修了半天,后来可以上升到28hz,现在都到穷途末路了,该怎么修呢?

网友B:
黄平你那机器本来是什么故障现象,有问题可以QQ交流,我的QQ77814221

网友D:
这个故障我也没碰到过,在这里又长了点见识了,呵呵

网友D:
西门子的我还是很少见到的,不知好用否

网友E:
这个我拿手,给我修吧。

网友:
怎么就没人来帮忙解决上电报F0022的故障呀??

网友F:
去掉检测看一 下,首先保证模块和驱动的好的,应该是三个光偶在检测这个吧,具体型号忘记了,不过在那有两个运放,型号该是TL074或者84
去掉就能转起来,不过要想修好还要仔细检察.我的QQ是120836094

网友G(2010-01-21):
在TL084旁有一电阻47K坏,更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