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初学者请入精通者禁入

楼主(2006-04-06):
搞变频器维修与维护的,或是厂家使用变频器的维护电工。变频器的最基本原理知识是必备的。这样搞维修的学徒不至于事事问师傅。变频器使用者在变频器出现一些故障后自己也可以初步判断一下故障原因,维修费用自然心里也比较有底。

在这里我稍微给大家粗略的说一下变频器主要原理。三相380V电网电压从变频器的L1, L2, L3输入端输入后首先要经过变频器的整流桥整流后电容滤波出一大约530V左右的直流电压(这530V也就是我们常用来判断变频器整流部分好坏的最常测试点,当然整流桥最初是要经过断电测试的,断电测试我一会说)然后经过逆变电路输出我们想要的合适频率的电压(变频器能变频最主要的就是控制逆变电路的关断来控制输出频率)(我这里有一些基本的原理图,特简单的那种,大家若需要,可以给我发邮件,lugangya@163.com)

变频器故障有无数种,好在现在变频器都趋于智能化,一般的故障它自己都能检测,并在控制面版上显示出其代码,只需查一下用户手册就能初步判断其故障原因。

但有时,变频器在运行中或启动时或加负载时,突然指示灯不亮,风扇不转,无输出。这时我们初学者就不知该怎办了。其实很简单的,我们只要把变频器的电源断了。断电测试一下它的整流部分与逆变部分大多情况下就能知其故障所在了。这里有一点要千万注意,断电后不能马上测量,[b]因变频器里有大电容存有几百伏的高压,一定要等上十几分钟再测,这一点千万要注意。

现在我来说一下变频器上电前整流桥及逆变电路的测试。(其实其他网站也能搜到,不知大家试过没有只是方法不完全一样但原理一样)具体测量方法如下:找到变频器直流输出端的“+”与“-”,然后将万用表调到测量二极管档,黑表笔接“+”,红表笔分别接变频器的输入端L1, L2, L3端,整流桥的上半桥若是完好,万用表应显示0.3……的压降,若损坏则万用表显示“1”过量程。相反将红表笔接“-”黑表笔分别接L1, L2, L3端应得到上述相同结果,若出现“1”则证明整流桥损坏。然后测试其逆变电路,方法如下:将万用表调到电阻×10档将黑表笔接“+”红表笔接变频器的输出端U, V, W应有几十欧的阻值,反向应该无穷大。反之将红表笔接到“-”重复上述过程,应得到同样结果。

这样就可以初步判断出变频器是哪部分出现了故障,然后拆机维修时就可以重点测试怀疑故障部分。

  最浅显的东西,希望大家不要见笑。我这里还有一些其他关于变频器及配电的资料,有需要者可以和大家共享。(主要有:变频器的日常维护维修及长期保管,通用变频器应用技术指南——变频器的日常维修与故障处理,变频调速器原理及应用,安装应用变频器时应注意的问题,通用变频器原理与变频器选用原则,电工实用技术手册,电气设计规范,电气设备试验技术问答,实用电子电气工程图算手册,电力电子学)请您留下需要的资料名,及您需要的原因,我会以最短的时间发到最需要的朋友的邮箱里!{  得力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

楼主:
啊明请您查看您的邮箱,我已发了些资料给您,不知是否适合您。您可以把具体书名给我,然后我在给您发。

网友A:
我现在是搞设备维护的,现场有用变频器调速,所以想要<<通用变频器应用技术指南——变频器的日常维修与故障处理>>麻烦你发一份给我,谢谢了!! cjklsfy0304@sina.com.cn

网友B:
我是搞设备维修的,工厂生厂线都是变频调速的,所以我很要以下资料,变频器的日常维修与故障处理,电力电子学,变频调速器原理与应用,非常谢谢了,我的邮箱是hongbing222@sina.com

网友C:
你好,请给我发一分,attfutte@163.com

网友D(2006-05-07):
 雨下:
你好,请给我发一分
fengxuecheng168@163.com

网友E:
好!
给我发一份
谢谢大哥啊!

网友E:
好!
给我发一份
谢谢大哥啊!adwqer123@163.com

网友F:
我现在是电厂维修电工,现场有用变频器调速,所以想要<<通用变频器应用技术指南——变频器的日常维修与故障处理>>麻烦你发一份给我,谢谢了!! a7733970@tom.com

网友G:
你好,能给我发一份吗?

    非常感谢大哥    fan.hong.qi@163.com

网友H:
想要一份,多谢了。
xj975379@hotmail.com

网友I:
谢谢.
给我也发一份:maviswuwei@163.com

网友J:
希望能给我一份,谢谢!

网友K:
做设备管理及电气设计应用。969988_long@sina.com
变频器的日常维护维修及长期保管,通用变频器应用技术指南——变频器的日常维修与故障处理,变频调速器原理及应用,安装应用变频器时应注意的问题,通用变频器原理与变频器选用原则,电工实用技术手册,电气设计规范,电气设备试验技术问答,实用电子电气工程图算手册,电力电子学

网友L:
大哥你好,我接触设备维修才3年多一点,麻烦发给我一份,非常感谢,
我的邮箱是sundy996@sohu.com

网友M:
希望能给我一份,谢谢,我的邮箱zlx137730@163.com

网友N:
刚刚开始用变频器,可以给我一份么,谢谢!
joy.qiao@yeah.net

网友O:
希望能给我一份,谢谢,我的邮箱sellzzh@vip.163.com

网友P:
你好:
我是刚刚接触变频器不久,你能发一份(变频器的日常维护维修及长期保管,通用变频器应用技术指南——变频器的日常维修与故障处理,变频调速器原理及应用)给我吗?谢谢!谢谢!谢谢!
我的邮箱是:aoct1912003@msn.com

网友Q:
搂主,您好,我做设备管理,非常想要变频器的资料,请搂主也给我一份,非常感谢! 我的邮箱是:tongcg@swhitech.com.cn

网友R:
雨下大哥:
我很需要这方面的指导,能给我发一份<通用变频器应用技术指南——变频器的日常维修与故障处理,变频调速器原理及应用>的资料吗?谢谢!!!
邮箱是swemall@163.com

网友S:
我是专业做国产变频器的,互相讨论讨论,欢迎来邮件。

网友T:
雨下兄弟:
能给我发一份<通用变频器应用技术指南——变频器的日常维修与故障处理,变频调速器原理及应用>的资料吗?谢谢!!!
邮箱是ljleeel@tom.com

网友U:
也给我发一份,好吗?dmy584@126.com

网友V:
应为多数中国人都用日本货....那就是日本的产品就是好

网友W(2006-12-19):
您好 我刚开始接触变频器 毕设大概是这个方向 不知道该从何入手希望您能发些入门的资料给我 再次感谢 我的邮箱 wzf0412@tom.com

网友A(2007-12-18):
您好!
    能给我发一份<通用变频器应用技术指南——变频器的日常维修与故障处理,变频调速器原理及应用>的资料吗?谢谢!!!
邮箱是luoxulun@163.com

网友X(2010-05-10):
我现在是搞设备维护的,现场有用变频器调速,所以想要<<通用变频器应用技术指南——变频器的日常维修与故障处理>>麻烦你发一份给我,谢谢了!! 444815777@QQ .  com

网友Y(2010-06-14):
大哥,希望你给我发一份,小弟不用感激。我的油箱:rjianqing@163.com

网友Z:
大哥给一份我是搞现场维护的,libing1357@yahoo.cn谢谢啦

网友AA:
刚学了变频维修方面的知识!希望得到慢慢的提高,有关变频的资料,应用维修等都感兴趣!谢谢来一份!yechaofeo@163.com

网友AB(2011-09-25):
变频器的日常维修与故障处理  帅哥,我需要这个,麻烦你给我发一份吧 ,先谢谢你了,你真是好人呀  对了,我的邮箱476522291@qq.com

网友AC(2011-10-31):
好!
给我发一份
谢谢大哥啊

e-mail: zhangfuyi1960@163.com

网友AD(2012-08-28):
你好大哥,我是变频器初学者,什么也不懂。您能给我提些学习的建议吗?给我发些学习资料,谢谢了!邮箱775192638@qq.com

网友AE:
多谢你无私的奉献!工控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