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怎样把AD转换后的数据用RS232输入计算机?

楼主(2006-04-06):
怎样把AD转换后的数据用RS232输入计算机?
AD转换后出来的是并行的数字量,用计算机并口倒是可以直接读,但是在VC++条件下不好编程,用串口读取数据还的加个什么元件?是不是寄存器就可以了?望各位多多指教?

楼主:
怎样把模数转换后的数据转换成RS232信号?

网友A:
RS485/RS232C转换

网友B:
ADC+单片机+MAX232——>PC串行接口。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可不可以不用单片机?加一个移位寄存器来实现并—串转换可不可以?为什么?

网友B:
如果你不需要对数据进行校验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偶尔的数据出错可以在软件中用数字滤波来消除。
“加一个移位寄存器来实现并—串转换可不可以?”
我觉得你的思路是对的,但不能简单的“加一个移位寄存器”就完了,你起码的有时钟电路吧,而且频率能对得上COM口的某个波特率。
为了能抗干扰,你要加入同步信号,要不然来一个干扰错位了,后面跟着错...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C:
所以还是: ADC+单片机+MAX232——>PC串行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