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闭环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6-04-06):
用于起重机上的变频调速,采用了的提升机专用固件的ACS800,是否还需要编码器闭环控制

网友A:
最好还是用

网友B:
是的,用上最可靠。

网友C:
还是要用!

楼主:
关于这方面资料哪位有?

网友D:
可以问我!chenxiangja@sohu.com

网友E:
一般情况下,若正常升降无问题,非高精度要求情况下可不用,可在电机上加一超速开关防止自由下滑状态.

楼主:
DTC开环控制的精度如何,特别是用在起重机上,哪位用过ABB变频器在起重机上的,能否说说,系统控制方面的配置

网友F:
在起重机上没有用过编码盘.
就是机械抱闸+制动电阻!

网友G:
可以不用,因为内部反馈也一样...

网友H(2006-05-07):
我是ABB公司起重机事业部的,我们现在做起重机主要用ACC800 multi,一般来说在起重机上起升机构跟小车机构必须加装编码器或者测速发电机作速度反馈,而大车机构可加可不加。
若有疑问可发邮件给我,Allen_hxh@163.com

网友I:
如果能正常拉起,而要求精度不高的情况下不用加编码器。但如果是抓斗控制这类工况,肯定是要加编码器的。坐的时候一定要用变频器的运行信号来打开或关闭制动器,另外如果启动力矩不够的话,可以把最小输出频率调到5HZ以上,确保启动力矩足够大。

网友J:
我是专业作起重机电控的,用ABB的比较多,可以交流一下
msn:zhangjk_11@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