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中有访问并口的控件吗?

楼主(2006-04-06):
VC++中有访问并口的控件吗?
在WINDOWS2000以上对端口进行了保护,不能直接访问,好象要用API函数或者WINIO类,这样编程起来好麻烦啊,有没有什么控件可以像访问串口一样去访问并口?请各位赐教?

网友A:
用WINIO,在GOOGLE上找找。

楼主:
我下载了一个WinIo库,很多资料都说要经过以下配置:
为了在VC中能正常使用WinIo库,必须按以下步骤进行配置:
(1):将WinIo.dll、WinIo.sys、WINIO.VXD三个文件放在程序可执行文件所在目录下;
(2):将WinIo.lib添加到工程中,WinIo.lib及winio.h文件必须放在工程目录下;
(3):在StdAfx.h头文件中加入#include "winio.h"语句;
(4):调用InitializeWinIo函数初始化WinIo驱动库;
(5):调用读写IO口的GetPortVal或SetPortVal函数;
(6):调用ShutdownWinIo函数;

但我还是不会啊,有人会用吗?

楼主:
我用MFC AppWizard[exe],创建了一个工程“123”,保存的位置是:H:\VC\MSDev98\MyProjects\,我把WinIo.dll、WinIo.sys、WINIO.VXD这三个文件放在了H:\VC\MSDev98\MyProjects\123\Debug里面了,把WinIo.lib和winio.h文件放在了H:\VC\MSDev98\MyProjects\123里面,#include "winio.h"也加在StdAfx.h里面了,可是怎么调用InitializeWinIo函数初始化WinIo驱动库呢?找不到基类,创建不了对象,调用不到啊!
是不是我上面哪里做的不对啊?哪位大侠能帮帮我啊!
WinIo库下载地址:http://www.internals.com/

网友B(2008-05-05):
我会的,以前玩过的.

网友C:
Windows API,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