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本地计算机名
if{[(..else..)]}endif

楼主(2006-04-06):
查看了一下函数似乎没有相关的函数。

网友A:
系統api函數

网友B:
先用程序如VB,VC,取出当前的计算机名称,保存到文本文件中,再在intouch的应用程序脚本中读取这个文本文件.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
脚本里连VBA都不行,似乎不好直接用系統api函數;
GetComputerName(szBuf, &dwSize);不是InTouch的函数吧;
“先用程序如VB,VC,取出当前的计算机名称,保存到文本文件中,再在intouch的应用程序脚本中读取这个文本文件.”恐怕还不如直接读hosts文件。
今天看了一下KBCD函数,有个取环境变量的函数 InfoDosEnv(),用它取环境变量%COMPUTERNAME%不知是否可行,有时间试试去。

网友B:
host文件?
需要你人为指定填入。
infodosenv,也需要人为指定到环境变量中,此法不可取,
最好的方法还是用编程的方法,通过API取出计算机名称,存入文本文件,再读取出来.

网友:
下面引用由deng_lp在 2006-4-8 22:41:00 发表的内容:
host文件?
需要你人为指定填入。
infodosenv,也需要人为指定到环境变量中,此法不可取,
最好的…
--------------------------------------------------------------------------------------------
hosts文件的内容是需要预先填入,但用VB或VC编程去读同样也是取它的内容,所以...
考虑用infodosenv是因为环境变量%COMPUTERNAME%是安装系统是设定的,也许能取出,但要试验一下;
又找到一个KBCD函数wwGetComputerName,也需要试试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用GetNodeName("nodename",131)

网友:
下面引用由kyo_controllogix在 2006-4-12 9:40:00 发表的内容:
用GetNodeName("nodename",131)
--------------------------------------------------------------------------------------------
出错信息:
此参数必须具有可写的信息变量赋值给"GetNodeName"
已经证实用infodosenv可行,不过还是感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