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紧急求助-----欧姆龙CVM1-CPU11-V2 PLC 与RS232-2285-24通讯器如何通信???

楼主(2006-04-06):
紧急求助-----欧姆龙CVM1-CPU11-V2 PLC 与RS232-2285-24通讯器[厂牌为TEMP]不能通信???请高手指教!linzhicheng2002@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A:
找跟OMRON的原装线试试呀,那个叫CJ-什么玩意的线,把波特率调成自动,然后试试,我用USB转串口线连过,都没问题的

楼主:
不知道CVM1 PLC 波特率如何转换成自动?请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