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4-06):
 我看编码器上
一般都是写RMS
什么意思
代表什么呀
fjjilib@tom.com

网友A:
编码器上写rms?怪了。还真没注意过哦。看一看说明书吧。肯定不是有效值。^_^

楼主:
大家有人知道吗
RMS谢谢

网友B:
Root-mean-square (rms) 均方根是一般的定义。能否指在有躁声干扰情况下,测量位置误差指数?也是猜想而已。

网友C(2007-12-06):
可控硅里面有IT(RMS)是不是均方根的意思啊?谢谢!

网友D:
可控硅里面有It(RMS)是均方根的意思.编码器上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