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问题

楼主(2006-04-06):
请问和R1并联的电容的作用?

网友A:
不是滤波吗?

网友B:
交流反馈甬道,高通低通取决于电容的大小。

网友C:
同意村江

网友D:
这是一个低通滤波器,其不同频率的输出电压不一样,频率越高输出电压越小,不管电容的大小如合永远是低通。电容的作用就是加大高频信号的负反馈。

楼主:
首先祝贺一下发帖成功,感谢各位的讲解。上图是一个压电陶瓷的驱动电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相关的工作。在不加电容的时候,输出电压的阶越相应的上升沿有毛刺现象发生,在加了电容后会得到改善。是不是加了电容后将输出电压的高频成分给过滤掉了。

网友E:
我认为准确的说,应该是起到对直流和交流区别对待的作用,因为如果说它只是起到滤波的作用,那么它的一端应该是接地的,而在此却没有,而是它却能为交流提供一条通道,所以表现出了对交直流不同的阻抗,由此来影响了交流对电路的影响.
如果想要详细的分析,则应写出的整个系统的传函,再结合实际的工艺要求,进行频域等内容的分析,才能真正的搞明白电容的具体的作用以及作用的程度.

网友D:
 电气工程:
    典型的低通滤波器啊,教科书上都有的。首先得明白这是一条负反馈通道,电容接地当然能滤除高频,但是,那有接成负反馈的滤除效率高!建议你复习一下运算放大器的基本知识。该电路的压电陶瓷若换成一般负载的话其:输出电压=输入电压×R1/R2*1/1+jωR1C(R上1、2应为下标,在论坛上我不会写)。该电路若没接电容则输出电压=输入电压×R1/R2。

楼主:
大家的发言很有建设性。有没有那位对其传递函数进行过研究?现在正在看自控的书,看到了一些相关的讨论,还是有些迷茫,请大家指教。

网友E:
支持电气工程

网友D:
    由於本人才疏学浅,看了贴子说要用传递函数来分析放大电路,又去复习了一下运算放大器的基础知识,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还望网友指点一下出处!
    不过我看现行各类教科书上的分析方法既简单又实用,完全能够满足工程上的需要。看来我们电工论坛上的人对模似电路不是太熟悉的。现向希望学习的的网友介绍一个网站
http://202.194.14.194/dpdzxl/index.asp

网友E: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多谢乐此不疲的指正。多谢!

网友F:
好难懂啊模拟电路

网友D:
电气工程 :
  你的虚怀若谷的精神,值得我选习!其实在论坛上就是互相学习,互相讨论!你太客气了!

网友G:
  TO:吴刚,你提供的那个网站真的很棒啊,是怎么找出来的啊,还有相关的吗,呵呵

网友H:
谢谢各位了。学习中。。。。。

网友I:
图2-7的传递函数为:Vo(S)/Vi(S)=R1/R2*a/(S+a)+1
    其中:a=1/R1C
    如果Vi输入E的阶跃响应  Vi(S)=E/S  代入上式可得:
    Vo(S)=E*R1/R2[1/S-a/(S+a)]+E/S    将其进行反拉氏变换得:
    Vo(t)=E*R1/R2(1-e的负的t/a次方)+E

网友I:
很长时间不用,不知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