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6-04-06):
请问有谁正在研究有关直流电机转速辨识方面的东西,或者对此有所了解的。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使用编码器或测术发电机可得到角速度标量,查看电枢或励磁电压的极性可知方向。

网友B:
旋转编码器,测速电机

网友C:
楼上大哥村江所说稍有偏差,编码器、测速机所给均为矢量。若是测量轴速度以上两种均可,编码器又分为绝对式编码器和增量式编码器,一般用作位置测量,测量速度是只能用作高转速测量,低速是噪声太大,若设置数字低通滤波后,效果稍好但滞后较大,频带窄。测速机频带宽,输出信号噪声大,必须经过滤波才能使用,输出信号一般较大。另外旋变也可以给出轴速度。若是控制精度要求不高,也可用电枢电压换算轴速度。若是测量惯性空间转速则可以用速率陀螺,常用的为:动力调谐陀螺、微机电陀螺、光纤陀螺。其中动调陀螺信号信号最好,噪声很小,处理后可达几mV,但是频带窄,只有30~45Hz(-3dB);微机电陀螺有多种,其中QRS陀螺频带较宽,但是你要有足够的银子去买美国货,大概1万块。光纤陀螺据资料称带宽可达200Hz,噪声很小,与动调陀螺接近,但这是美国货和俄罗斯货,恐怕只能流几滴口水而已了。

楼主:
多谢各位,还希望以后多多指点。

楼主:
"若是控制精度要求不高,也可用电枢电压换算轴速度"??
这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转速辨识,那么用什么环节才能降辨识出的转速反馈,就像传感器一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