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排除比例阀动作不正常是阀还是电气原因?

楼主(2006-04-06):
如何排除比例阀动作不正常是阀还是电气原因?请教各位:在没有比例阀或伺服阀专用工具(模拟信号放大器)的情况下,有什么简单可行的方法检查此阀是否有问题?是电气问题还是阀本身的问题?我们在处理同类事情时,换一台阀(比例阀),换了以后就好了,但是这台阀我没有清洗(有意时)。事后隔一段时期,同类事情又发生了,我将那一台没有清洗的装上还就好了。我想问一问,是怎么回事。先谢谢。

网友A:
油的问题居多。

网友B:
如果要检测不好的阀门,你可以分两步做:1.先绕过电-气阀门定位器,即把压缩空气直接接入阀体,检查阀门是否能正常工作,注意控制空气的压力.如果阀门动作正常,说明是定位器的问题;2.不知道你的介质温度是多少?如果你的介质不够清洁,在常温时也许没有问题,但也许升温后或时间长后就会造成呆滞现象.

网友C(2007-06-06):
油质的问题居多,另外油问控制应加强,工作温度过高会析出其它沥青类物质,致使阀芯卡涩,工作不稳定。

网友C:
建议购进检测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