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施耐德PLC 与proface 触摸屏通信问题

楼主(2006-04-06):
各位大虾: 我今天遇到了一个问题,有一台机器, Modicom Compa 984 A120 PLC 突然和proface 触摸屏通信错误(今天以前都是正常的),PLC运行出错是说Modbus + 校验和出错,我本人对施耐德PLC不熟,同时我检查过通信线,没有问题,对proface触摸屏 也做过自检,好象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初步判断是PLC的modbus plus 通信口的问题.各位有什么意见? 还有,如果PLC有一次校验出错,错误信号会不会一直保存在PLC地址里面,一定要手动清除才可以工作? 如果确实是modbus plus 通信口坏了,请问可以维修吗?或者其他的好的处理方法可以让他工作?

网友A:
建议联系上海Proface的林元元,也可以与=S=联系,021-62848800*杨华军/杜云飞/杨桃

网友B:
    要加我的群的来呀我们一起学习plc和dcs我的qq群号是

网友C(2011-03-10):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们厂里也有这个通信,不知道是什么协议连接的。

网友D(2018-05-17):
PLCIP地址要和普洛菲斯屏IP地址对应

网友E(2018-11-05):
新手来学习,望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F:
这个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