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步进马达

楼主(2006-04-06):
我想用PLC控制步进马达
要求可以正反转。接驱动器
速度不高
速度和位置可以在人机上设定
请各位师傅教我编程

网友A:
我在深圳,如果你在深圳我可以教你

网友B:
我也很想学习,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C:
很简单的,我可以教你.QQ450429502

网友D:
这个程序我会呀!你在哪?
        我在肇庆

网友E:
靠!这点小问提也拿这来,多看点书好得多

网友F:
书上有的

网友G:
同意,看看书,摸索以下

网友H:
网上有资料。查一下步进电机控制其原理。说得很清楚。

网友D:
说实话在网上真正能帮你回答问题的不会有几个,简单的还可以,难度大一点的你也别想有人能帮你了,还是自己好好学习吧!现在是金钱社会,没有不要钱的午餐,别人研究出来的成果不会轻而易举给你的。

网友I:
一台主机同时控制四台步进或伺服正反转,速度和位置也可以用程序和驱动接线结合来处理。联系:QQ:450617666

网友J:
那你自己干嘛呀,这么简单的东西还要别人搞,不嫌磕碜。

网友K:
书上好像有啊,

网友D:
你是谁?你是做什么的,控制电机正转反转很简单呀!只要对调电机两条线就可以了。关于速度吗!你可以用变频器来控制。

网友L:
我在杭州富阳,QQ285346754我可以帮你的,不过要在晚上,可以教你,也可以帮你编好.

网友M:
我这里有一段台达的这样的程序,以前做的机床上用的,人机上可以设置电子齿轮比,可以设定步进电机正反转,电机速度,步进上,下限,也可以嵌入到STL中用.可以将这一段发给你参考参考.
  不过在这里我不知道怎么发呢,有其它的联系办法吗?

网友N:
     看样子什么都的靠自己罗?

网友M:
这时代,不靠自己还靠谁啊?

网友O:
用高速输出口,可以发脉冲,用SUB59指令,用D地址,用人机设D地址中的值。

网友P(2006-07-20):
程序是不难,关键是你得要有信心自己搞定他,否则的话一点小问题就来问人家,你就只能是这水平了。

网友Q:
Dear all:
     參考看看!或許有幫助
三菱FX0sonfx2fx2n不用1PG控制步进马达实例完全版
http://www.gok120.com/Soft/ShowSoft.asp?SoftID=127

网友I(2006-11-17):
FATEK-FBS永宏PLC功能之强大,特别在伺服定位优势突出,大致功能介绍如下:
技术咨询服务(提供软件及解决软件编程咨询):QQ:450617666
具有的机型有经济型主机MA、高功能主机MC分别有(10点、14点、20点、24点、32点、40点、60点)、NC定位型主机MN具有(20点、32点、44点)且各对应模块齐全。
技术服务联系QQ:450617666
◆ PLC主机功能规格&特殊模组
¤ CPU超大20KB记忆容量,运转中可修改程序;4组32位元硬体高速计数器,8种模式,频率高达920KHz
¤ 4组32位元软体高速计数器,3种模式,频率达10KHz;单主机即可带8个编码器
¤ 5组0.1mS精密高速计时器、单机最多16点高速中断输入、36点捕捉式输入
¤ 单机最多4点高速脉波宽度调变(HSPWM)输出,最高频率达184KHz,具1/100或1/1000解析度
¤ 单机最大32点温度量测与PID控制,支持各类型热电偶及热电阻感温器作温度测量
¤ 平均执行时间0.33µS/顺序指令,数位I/O单主机可扩展至最大512点,模拟量I/O最大128点
¤ 内部继电器最多可达3002点,资料/档案暂存器19528 words,256个计数器,256个计时器
¤ 14位元模拟量输入/输出模组,Ethernet通讯模组,最大192字7段LED显示模组
◆ NC定位控制功能
¤ 单机最多8组高速计数器,最高计数频率高达920KHz
¤ PLC + NC控制一体,NC定位专用语言,单机最大4轴控制,具直线补间功能
¤ NC定位参数可动态修改,NC定位程序可上传或下载至人机/上位电脑
¤ 比率连动或高速动态定长裁切/定位的精密控制
◆ PLC通讯&超强软体支持
¤ 单机最多可接5个高速通讯埠(RS232、RS485、USB、Ethernet等)速度高达921.6Kbps
¤ 内建CPU Link功能,能多台(最大255台)PLC间直接或透过Modem或Ethernet连线
¤ 智慧型ASCII/RTU介面功能,具标准或客户自定的通讯协定
¤ 内建Fatek和Modbus RTU/ASUII主/从通信协定,以太网支持Fatek TCP/UDP及Modbus TCP通信协定
¤ 简易的通讯语言,可轻易达到CPU Link或与其它周边连接(如:各厂牌人机界面等)的功能
¤ 透过Modem或Ethernet(以太网)可作海内外远程修改、控制、诊误和监视
技术咨询服务(提供软件及解决软件编程咨询):QQ:450617666

网友R:
enzyh: 把你那个程序发给我学习学习好吗,谢谢。jianchengjixie@163.com

网友S(2006-12-26):
我公司代理销售VEXTA(东方步进马达)全系列,交货快价格平!深圳市锦腾科技有限公司,舒生,0755-29703505,有需要技术支持的请联系我

网友D:
PLC控制步进电机太简单了
LD X1                  电机正转控制
ANI X2
PLSR D150 D151 D152 Y0 电机正转输出D150频率D151脉冲D152时间
LD X2                  电机反转控制
ANI X1
OUT Y2                 反转方向控制
LD Y2
PLSR D150 D151 D152 Y0 电机反转输出

网友T:
楼上所说的:电机正转输出D150频率D151脉冲D152时间
中的D151指的是设定产生脉冲的个数吗?D152时间指的是设定什么时间?诚请指教!!

网友U(2010-11-26):
有永宏FBS的控制程序嗎?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