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82系列

楼主(2006-04-06):
那位大师能支招/报警OC2的解决方法

网友A:
接地故障,电机一相接地电机电缆的兼容性充电电流过大,
检查电机,检查电源模块,使用短的或低寄生电容电机电缆。

网友A:
如果不好的话那就可能是内部IGBT或其他硬件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