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型高精度温湿度变送器

楼主(2006-04-07):
工业型高精度温湿度变送器
一、适用范围:暖通空调、电信基站、粮食仓储、精密机房、电子工业、粮食加工、图书档案保管、纺织工业、仓库管理。
二、 特点:敏感元件均采用进口器件,准确性高,误差小,可靠性高,工作温度范围广,量程宽,抗结露,响应时间短,外壳适于墙面安装,采用模拟信号双路输出,适应用大多数的数据采集装置。
三、电气参数:① 湿度敏感元件:湿敏电容(HS1101)。② 温度敏感元件:Pt1000③供电电压:DC12V±10%。④ 耗电电流:2mA。⑤ 使用温度范围:-25℃—85℃。⑥ 温度检测范围:0—50℃。⑦ 湿度检测范围:10—95%RH。⑧ 储存温度范围:-40—85℃。⑨ 储存湿度范围:95%RH以下(非凝露)。⑩ 湿度检测精度:±3%RH(温度25℃)。⑪ 温度检测精度:±0.5℃

网友A:
   请问:测量温湿度参数。环境实验室湿度有时在凝露的情况下能测量吗?要求有数字显示、开关量输出并带通讯接口连接计算机能做数据分析。在高湿情况下传感器的使用寿命?

楼主:
在凝露的情况下能测量;
数字显示的我们有新款,带RS485接口,可连接计算机做数据分析;
高湿情况,我们曾做个试验,在水里连续泡过5天5夜都不没有出现问题,我们已经作过试验。

网友B:
在水里连续泡过5天5夜都不没有出现问题?
真的可以做到这样?

网友C:
HS1101不太适合在出现凝结的现场使用,如果用,只能当作易耗品来使用(几个月吧)

网友D:
在高湿的情况下(凝露)建议使用干湿球形式的温湿度仪表,双支PT100,其中一支是湿球,通过仪表软件计算出干湿球温差来得出湿度值。

根据水蒸汽和相对湿度的计算公式、加入风速、气压运算得出湿度值。可根据当地的气压,风速来修正。得到相对湿度。

宇电已有现成的双显示温湿度测量仪表来满足高湿环境下的应用,同时有报警、通讯。需要者可与我联系。

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