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电流互感器可否这样使用

楼主(2006-04-07):
各位师傅,一个电路需要检测电源的三相电流的大小,通过检测到的电流大小来控制继电器是否动作。现在我的问题是:本来是要三相都检测的,但是现只用两个,每个检测一相,然后把两个互感器串起来(根据I1+I2+I3=0)请问这样连接可行吗,请帮忙分析。

网友A:
可以串连,但是达不到你要的目的,串联的话2次侧的电流是两相检测电流的总和,你不知道哪个大或者小啊
我是这么理解的 .
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B:
采用两相差式接线就可以测出。

网友C(2006-05-20):
可以串连

网友D:
每个检测一相,然后把两个互感器并起来为未测相.

网友E:
三相电流检测,A、B相可以通过两只互感器测出,第三相C的电流对于三相平衡负载来说可以用A、B相的电流并联后检测,但是注意,此时的计算电流的相位与原相位相差180度。
http://tgpgy.any2000.com

网友F:
怕说不明白,画了一个图。 B=-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