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问什么是静态泄露点???

楼主(2006-04-07):
在安装差压液位变送器和旁通管是有个静态泄漏点,这个是什么含义?希望大虾能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对应动态泄漏点,可以字面理解.实际中静态泄漏点大于动态泄漏点.密封相对容易.

楼主:
那什么是动态泄露点呢?????

网友B:
在安装差压液位变送器和旁通管是有个静态泄漏点。
应该说是放空气的阀门或螺丝帽。引压管不能有空气,或排污用。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请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免费热线技术电话800 858 2033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与我联系。

楼主:
那有动态泄漏点吗?

网友C:
能详细讲解一下吗?我也十分的想了解

网友A:
我没有定义的解释,可以查书,说一下实际中的:法兰连接,一个静泄露点,搅拌轴一个动态泄漏点,一个管节,弯头连接,两个静泄露点,三通连接3个静泄露点。阀门连接,2个或三个静泄露点,一个动泄露点。机械密封,一个动泄露点,两个静泄露点。生活中很多。管路多数是焊接和连接的。都有泄露点。

网友B:
压力容器搅拌轴就是一个动态泄漏点,石墨密封组件。压力设备与大气隔开的连接件多是泄漏点,分动态与静态。一个阀门三个到四个静泄露点。

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