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程

楼主(2006-04-07):
用一只按钮控制一盏灯,按奇数次灯亮,偶数次灯灭.
请问实现上述功能,程序怎么编

网友A:
用wand(逻辑乘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B:
高手应该编两个让我们刚学的看一看,学一学,不要那么小气

网友C:
用脉冲加循环移位应也可以实现,或者用脉冲加普通继电器输出。好象OMRON培训教材里有此范例。

网友D:
利用按钮上升沿将某个变量加1,然后将这个变量的最低位作为灯泡的输出即可。

网友E:
用按纽的脉冲作为输入控制计数器,计数器值一到就自己给自己复位.计数器的值是2,这样计数器就会0,1,0,1.......按一次变一次.

当0的时候,等就灭,1的时候灯就亮.

简单吧,嘿嘿

工控啊!

网友:
这太简单了,PLC初学者往往接触此类问题,呵呵!!!

网友F:
这样简直太简单了。楼上的楼上说的很好!我觉得不要把问题弄的太复杂了--本来简单的问题!

网友G:
建议大师们献出梯形图来看看,可以吗?

网友H:
请microtomato不要浪费资源,用一个位可以实现的东西何必用一个字呢!

网友I:
曾志华先生的说得对
   只要一个取反指令就可以了.
如三菱的:
  ld x0
  alt y0
end

网友J:
 楼上pierogoal的计数器值设2的方法不能实现上述控制要求,因为按第一次按钮计数器计1个数,当第二次按钮才达到计数器的设定值2,这时计数器触点才会动作,这样一来不能实现按第一次时亮,按第二次时灭,如此交替循环亮灯的要求。另外,计数器复位还需要一个按钮输入信号或者靠程序来复位,怎么会自动复位?

网友K:
E6B2-CWZ6C-2000P/R型编码器在电正反转设6个点的调试方法

网友L:
30用pal指令

网友M:
ld x0
pls m0
ld m0
ani y0
ldi m0
and y0
orb
out y0
end
[i][b]以上应该是最通用的![/i]

网友E:
楼上的同行同志:

你可能没看清楚我写的内容.加入我把c1的值设成2,那么它的初始值就是0,按一次变成1,再按一次,用c1本身给自己复位,又变成了0,如此循环.

也就是说,计数器从来没有通的时候,但是它的值确实是0,1,0,1,0,1.

当c1的值为1,就接通灯,难道这样不可以吗?

简单的两条指令,你自己试下吧

网友N:
太匆忙了,忘记将M3和M6复位了,不好意思

网友D:
re: enzyh和曾志华
还是我的方法好,因为:
1.我的程序是跨平台的,兼容全世界所有的计算机和PLC。因为全世界所有的CPU的机器码中都包含Inc指令。
2.执行效率最高。因为经过编译程序编译后,我的代码所产生的机器码最短(因为机器码中有对应的指令,所以可以直接转换)。你的代码虽然只用了个取反指令,但这个指令并不是CPU直接支持的(因为CPU的机器指令中并没有单个bit的取反指令),所以经过编译后,你的取反指令就变成调用了1段子程序。虽然这个子程序非常简单,但是对于CPU时钟周期消耗量的多少而言,速度还是不及偶的。
3.虽然用掉1个字的空间,但是很多高级语言里面的Bool类型变量在内存中其实并不是只占1个bit,而是和我一样,占1个word(例如pascal语言,c语言(c语言没有bool类型,要实现其他语言中的bool类型只能用int类型替代),和你们熟悉的basic语言都是)。而且CPU取数据都是按字节或者字来存取数据的,如果要读取某个地址中的某个位,都是必须把整个字节(或字)全部读上来后再进行判断,按你的意思这也是存在浪费,这又如何解决呢?我还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能单取1个bit的cpu呢。

网友J:
楼上的pierogoal同志:
    算我愚昧,你用的是什么PLC?计数器没计满数触点从来没动作怎么控制灯的熄灭?计数器为1怎么会接通灯?你能否把程序写出来或画出梯形图指点一二。

网友E:
楼上的同行同志:

你难道没听说过比较指令吗?在西门子和omron的所有PLC里,都有这样的功能,可以把计数器的值和某个常数做比较,当他和某个常数相等的时候,就可以接通一个输出.另外,lg,shneider等PLC也有这样的功能.

另外同理,当计数器的值大于某值,小于某值,不等于某值的条件下,也可以接通某个输出,功能多了去了.

也就是说,如果我只有一个输入点,还想控制一百盏等,按一下接通第一盏,摁两下,接通第二盏....按100下,接通第100盏.只要把计数器的值设置成101,这样的功能就可以轻松实现,程序也不过只有101条而已.

关于程序,有两条,以西门子s7200为例子.

第一条:计数器的触发条件就是我们的输入那个按钮,复位条件就是计数器的本身,计数器值设置成2.

第二条,当计数器的值等于1,灯就亮.

由于现在我已经不搞PLC了,所以程序没办法贴,我相信你找到西门子的软件之后,自己试下就明白了.

网友E:
刚才有点小失误,想控制100盏灯,就要设置成102,嘿嘿

网友J:
楼上的pierogoal朋友:
     我明白了,三菱的FX2N系列PLC的计数器好像没有这个功能,但可以用其它功能指令来实现。我在上面的帖子里已经讲明白了,西门子的计数器可能有这功能吧。谢谢!看来你才是同行高手,我有空还会请教你哦。我的E-mail:chen_rubing@126.com

网友:
不用哪么复杂吧.

LD X1
ALT Y0
END
三菱FX

网友O:
有好多书上都讲了的哟!

网友P:
兄弟,你的说法本身就把问题搞的让人想复杂了
其实说白了就是按下灯灭,再按下灯亮
很简单的,仔细找找,已经有答案了

网友Q:
LD 0000
LD NOT CNT00
CNT OO
    #2
LD  0000
OR  0500
AND NOT CNT00
OUT O500
END

网友R:
C:\Documents and Settings\luo\My Documents\My Pictures12

网友R:
C:\Documents and Settings\luo\My Documents\My Pictures

网友S:
大家的言论太精彩了,收益非浅啊!

网友E:
这么简单的问题就这么多回帖,看来大家热情很高涨啊

网友T:
晕~~,这和以前谈到的一个按钮控制马达的启停 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U(2007-03-31):
不用PLC或电子线路,只有用继电器和按钮。求电气图。

网友U:
PLC上用翻转指令既可。

网友V:
就是单按钮启停程序

网友W:
plc用计数器最简单,纯电路最好用自保持按钮,要不你就慢慢琢磨,不用自保持,唇按纽电器好的思路我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