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4-07):
野外高压输电,经常会有小鸟落在电线上住巢等情况发生,引发故障.所以想在高压架线铁塔上安装一发声装置,吓走小鸟.怎样给这个发声装置供电?
因为高压线周围会有很强的磁场,是否有这样的磁电变换装置可以作为一个电源,给这个装置供电?

网友A:
首先要考虑用什么来发声?电源也麻烦

网友B:
取太阳能啊,成熟的技术

楼主:
太阳能造价太高,想在300元以内完成:)

网友C:
太阳能不行,使风能怎样?

网友D:
不刮风呢?太阳能,别的不清楚怎么处理了!

网友E:
用磁场产生的磁力线,通过线圈绕组产生旋转的动力,供电。

网友A:
怎么没人回答我的问题啊,发声是通过什么装置呢?

网友F:
如果“今天真好”的建议行的通则是最好的办法——我认为,因为他的思想非常的新,有亮点。合理利用能源!但这个研发成本上估计可能会让人望而却步!
TO:今天真好,有机会跟我联络一下!
liuy212@126.com

网友G:
啊??利用高压线的磁场??还加线圈绕组???天方夜谈吧?装置加装在什么地方?10KV和35KV及110KV的高压输电线路安全距离是多少??你怎么能实现??

网友H:
技术达不到

楼主:
风能好象还说的过去,可以用一个蓄电池,不过在300以内是否能解决也是一个问题
我也在想,是否利用最原始的发电机的原理,总之守着巨大的磁能却没有利用,很可惜.
我知识储备有限,请各位大侠帮帮我
对了,发生装置,具体我不太清楚,只要是能吓走小鸟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I:
   如果电线两端周围50米以内有固定建筑的话可以加红外装置,再加一报警装置就可以,用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