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变频器的6种控制方式

楼主(2006-04-07):
1。带叠加速度控制的V/F控制
2。V/F控制
3。纺织应用的V/F控制
4。频率控制
5。速度控制
6。直接转矩控制

楼主:
大家发表一下意见,6种控制方式各自适合在什么工况下工作?互相学习,互相交流。

楼主:
 变频调速的工作原理
(一)交流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方式
交流异步电动机的调速方式有多种,诸如调压调速、变极调速、串级调速、滑差调速、变频调速等,其中变频调速具有节能显著、性能稳定的特点,是当今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一种调速方式。
(二)变频调速的工作原理
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同步转速,即旋转磁场的转速为
n1=60f1/np
式中,n1代表同步转速(r/min);
f1代表定子频率;
nP代表磁极对数;
而异步电动机的轴转速为:
n=n1(1-s)=60f1(1-s)/ np
式中,s—异步电动机的转差率;
s=(n1-n)/n1
改变异步电动机的供电频率,可以改变其同步转速,实现调速运行。

楼主:
控制系统的功能指标:
1、双闭环控制系统:内环电流闭环调节,外环速度闭环调节。
2、弱磁升速控制功能。
3、强负载起动。
4、正反转、加减速、控制参数数字设定。
5、欠压保护,过流保护,过热保护,过载保护。

网友A:
      请问以上六种方式中,若用profibus通讯控制,速度控制的主控制字是转速,而频率控制的主控制字是频率对吧??

楼主:
b51,两种主控制字都应该是转速,希望你看看他的控制回路
n--①--②---f

网友A:
好的,谢谢大侠,我在工控网上下的资料怎么说主控制字是频率。还有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好吗?请问西门子变频器调速问题,什么叫矢量控制?在通讯调速中是用矢量控制好,还是用V/F控制好,怎样实现(怎样改变参数).我才接触siemens变频器
    MM440变频器中速度控制和频率控制最主要的参数是设定哪个??希望赐教于小弟好吗?小弟极想掌握。

楼主:
矢量控制又叫磁场定向控制,他的基本思想:把异步机经过坐标变换等效成直流机,,然后仿照直流机的控制方法,求得直流电动机的控制;再经过相应的坐标变换,就可以控制交流机了。
  下面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矢量控制的基本思想: 他是以旋转磁场不变为准则,进行坐标变换。首先是把三相静止坐标系下得定子交流电流ia,ib,ic,通过三相/ 两相变换,等效成两相静止坐标下得交流电流iα1,iβ1。然后,再把两相静止电流iα1,iβ1,通过转子磁场定向得旋转变换VR,等效成两相旋转坐标系下得电流iM1,iT1。此时如果观察者站在铁心上与坐标系一起旋转,他所看到得就是一台直流电机,原交流电机的总磁通就是等效直流电机的磁通,
iM1相当于直流电机的励磁电流,iT1相当于直流机的电枢电流。这样从外部看,他是一台交流电机;从内部看,他是一台经过变换的直流电机。
     可以看到在矢量控制中,定子电流被分解为互相垂直的两个分量iM1,iT1,其中iM1 用以控制转子磁链,称为磁链分量,iT1用于调节电机转矩,称为转矩分量。因此,矢量控制的最终结果就是实现了定子电流分解,分别进行转子磁链和电磁转矩的解藕控制。

网友A:
  看得出来楼主功底深厚啊

网友B:
这个是好帖,顶一下!

网友C(2006-05-19):
请问:用MM440变频器(不通过PLC运算)能实现卷取的恒张力控制吗?

楼主:
可以,但是前提是要使用变频器内部的工艺软件,这要单独向供应商买他的使用权

网友A:
    请问楼主,MM440变频器里有恒张力这一参数啊,我好象还没注意到,我原以为是通过设定变频器的转矩来达到所需要的张力,不知到底怎样实现恒张力控制。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刚才道明所提出的问题,希望楼主帮帮忙啊

楼主:
回复:道明寺,ZZHUA:
我说的工艺软件是间接的一种控制方式,他的功能比较强大.
但是道明寺所说的完全可以,变频器具有的矢量控制就是用来解决这种恒张力问题的,当然前提条件是变频器必须要检测到K=T/F中 K的值,这里F是恒张力,T是我们要控制的转矩;也就是说要保持张力不变就要检测卷径的连续变化,从而来控制转矩限幅的变化。
所以保持恒张力并不是我们简单的把转矩控制一下就可以了,他是一个小闭环无静差的一个调节过程。

网友A:
谢谢楼主,那卷筒的速度,随着卷径的变大而变小,而这种速度的变小,是由于T的变大而引起的对吗,也就是说我在控制时,根据K测量到的真实值而计算出T的值,然后送到变频器中,就可以保证F一定,而这种F一定的现象可以观察出卷筒的速度随着卷径的变大而变小,对吧!!
    再次感谢楼主了,真想和你交个朋友!

网友A:
       楼主,我说的对吗

楼主:
回复》ZZHUA
你说的对,从你的回复来看我想你应该对自动控制这一块有一定的了解或是初步的做过张力控制这方面的工程。

网友A:
      我还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若我卷筒最初的设定值比如说为
60M/MIN,为保持张力一定,根据得到的卷径,得到计算出的转矩,利用通讯送到变频器之后,随着卷径的变大,卷筒速度会小于60M/MIN,对吗?

楼主:
回复ZZHUA:
你提的这个问题首先说明你思考了,应该说这个问题提的很有水平!
我不知道你的控制系统是一个什么方面的机械组成.
为了方便说明问题,可以先说一下我搞的直流传动的控制系统,变频传动和直流传动我们不应该完全分开,他们许多控制方式可以互相借鉴,这一点很重要:
我做的是冷轧薄板和酸洗行业,连轧这里就不说了,比较复杂,说说典型的单机架.
1.入口:开卷机
2.中间:主轧机
3.出口:卷取机
这是基本构成.
钢带穿进之后,开卷与主轧机之间建立静张力F1,主轧机和卷取之间建立静张力F2。当然主轧机建张之前已经在工作辊之间建立了轧制力F0,否则钢带可能会飞出去。
F1建立:PLC(上位机)最初赋予开卷初速度(反向),操作台施加一定的转矩,此时应该是最大卷径Rmax,也就是说转矩此时是最大的Fmax;
F2建立:PLC(上位机)最初赋予卷取初速度(正向),操作台施加一定的转矩,此时应该是最小卷径Rmin(卷筒的卷径),也就是说转矩此时是最小的Fmin;
入出口静张建立完毕,只欠东风(给予线速度),此时线速度为Vl=0%。
此时你不用担心在跑起来之后线速度会小于初速度,从而会引起堆钢或断带。因为在自动化里面,我们将主令速度V转化成各个电机的角速度来控制他们的转速从而来维持线速度一定,而左右电机的初速度是自始至终不离不弃的。
V=2*3.14(i0)*(R0)*(N0)[/i]
V---主令速度 单位:m/min
i0--主机减速比
R0--工作辊半径 单位:m
N0--主机转速 单位:rpm
 V=2*3.14(i1)*(R1)*(N1)[/i]
V-- 主令速度 单位:m/min
i1--开卷机减速比
R1--开卷机半径 单位:m
N1--开卷机转速 单位:rpm
R1是一个动态的数值,这是广大同仁需要考虑的一个变量,通常我们采用超声波传感器来进行测量他的卷径。
V=2*3.14(i2)*(R2)*(N2)[/i]
V-- 主令速度 单位:m/min
i2--卷取机减速比
R2--卷取机半径 单位:m
N2--卷取机转速 单位:rpm
当然,R2也是一个动态的数值,方法同上,这里就不重复了。
可能有人会现在提出问题:开卷和卷取在分配速度时候,静止状态有各自的初速度,那钢带跑起来呢,前面我已经提及,这个速度是始终存在的,△V是自始至终都有的,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那机架之间的张力就无从谈起了。
不知道我上面谈的这些能不能给ZZHUA及其广大初学者一些启发。。。。

网友A:
回楼主,我这有一条进口的绞线机,和一条进口的拉丝机
绞线机上又有2套系统,一套是粗成品系统,另一套是精成品系统,所谓粗成品系统是指把回火后的钢绞线缠绕在大筒上,这套系统中间有两个大张力轮,通常给定张力为8.5-9kN,用来拉直进行回火,回火后,进入水冷却箱饶在大筒上,水箱和中频炉在两张力轮之间,后面的收线系统为恒张力收线。
另一套精成品系统为把大筒上的绞线放在小筒上,同时中键有一张力传感器(比例传感器),进行恒张力放线。可这套系统大小两个轮之间并不像你说的那样给正反两个初速度,也许工艺不同吧
我们马上要上一条酸洗生产线,听说是国内最先进的,江苏的,不知道是不是你那家公司,我希望是楼主公司的!
同时也要上两条进口的绞线和5条进口的拉丝机!

网友A:
可我觉得楼主上所说原理,没有设计张力一定。按照楼主所说的为保持线速度一定,我大小轮之间的速比为减速机速比和半径的乘积!而且两轮之间的速度一直在变化,但时它始终是由楼主提供的公式算出来的。
为保持张力一定,要同时改变大小轮转矩值,T=F*R*I
I为减速比。
楼主,我说的对吗?
我就不知道为啥老外的变频器上能直接读出直径。

楼主:
回复ZZHUA:
是这样,你上面说的"没有设计张力一定",其实我已经设置了,只不过你没有注意,一开始建立的静张就是固定的张力,他是自始至终不变的,除非操作工在运行过程中人为改变,否则他根据我上面的公式,[u]K=T/F中 K的值,这里F是恒张力,T是我们要控制的转矩[/u][/i],是不会变的。
还有为了避免给大家混淆,你说的大小轮[i]之间的速比是有点模糊,应是大小轮各自[i]减速箱的速比。

楼主:
你说的精成品系统,说实话我真没接触这个工艺,但是我想可以这样分析,大小轮之间不是有张力传感器么,其实我说的单机架轧钢也有,他是用来进行张力闭环控制用的,用来调节钢带或者你说的钢绞线被外部引起的波动,而去进行无静差的调节,避免张力偏大或者偏小,和张力开环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具有抗外界扰动的优势。
你说的大轮我认为在此种工艺下应该是完全的随动,而不应该是给他速度(不管是正向还是反向我觉的都不合适)。
在我们冷轧行业,钢带精整(平整和松张)就是采用的这种工艺。有时候甚至反而给它正向,以保持一定的活套。
说了这么多我只是一家之言,毕竟没有接触那个工艺生产线,说的肯定有偏差甚至错误,我姑且说之,你顾往听之吧,呵呵!

网友A:
我想楼主肯定是位总工程师,我们都希望成为你的学生。
就楼主那套系统,请问楼主,随着开卷和卷取半径的减小和增大,在生产过程中,要随时改变转矩T的值,且把该值送到变频器中,这样才能保证开卷和卷取的静张力一定。你在上面好象只谈到V的速度公式,而转矩的公式由这算出来,而且开卷和卷取的转矩值随着R的减小和增大随时要改变对吗?
T=F*K*I。
K为半径,I为减速比,F位设定的张力值。
我是一个变频器的初学者,请问楼主,在调试变频器中,只给设定速度,不给转矩行吗,这两者有关系吗,什么时候既要给设定速度值又要给定转矩值。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请楼主赐教好吗?想听听你的意见。

网友D:
好帖子,受教了.

网友E:
如果做逆变模块测试,用模拟表的10K挡测试应该怎样测试?是否需要加热测试?测试的结果应该是什么?和数字表的二极管挡测试结果有什么不同?我已做过实验,但不知道结果是对还是错?所以请楼主指点。

网友E:
还有我在PLC论坛上发了一个帖子,不知道楼主是否感兴趣?可以看看?是否能够完成?还有想和你成为朋友可以吗?545490297

网友A:
希望大家先回答我(西门)的问题啊,希望高手们不要只浏览一下,就走了,回答一下我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美作(西门之最)》
一般来说在有张力控制的系统内,参与张力控制的电机,不管是开卷还是卷取,都要限制它的转矩(说控制它其实更确切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反过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只给速度,而转矩是完全放开的,首先那在建立静张的情况下,电机应该处于堵转状态,此时电流会毫无顾忌的并且肆无忌惮的完全不顾你的感受的疯狂飙升,最终就是一个结果,电机烧坏,换向器会是一片模糊。。。
其次在线速度变化过程中,卷径也在变化,电机的出力也在随其按正比例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不得不控制它。让它听从你的摆布,只有这样你才能控制张力。
综上,我其实已经回答了你的三个疑问,不知道你能不能从我所说的话内总结出来,希望能对你在理解张力控制系统这一块有所帮助!

网友A:
谢谢楼主!
我从你那受益匪浅,呵呵,不过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你加我为好友,好吗?

网友F:
好铁!不错,确实是好铁啊!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有空没,我想和你好好聊聊,也就是想向你请教一下有关我那套设备的问题,涉及到张力和速度的连续控制。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你的QQ是不是QQ:564897132
我已经发过去了,希望你加我。我每天晚上估计都在线的。

楼主:
这两天我也挺忙的,我正在对一批变频器做出厂调试,是酸洗线的,你给我QQ发的信息我已经看到了,不过我加你为好友时候,提醒我你的请求过期了.不过没有关系,有空我加你,OK

网友A:
我期待着,不过你啥时候有空,呵呵,就这样了!

网友G:
其实就是控制电流环和速度环

网友A:
说的简单,有本事你调。你还没看过工艺呢

网友H:
回复ZZHUA:
你好,我有几篇关于预应力钢绞线及拉丝机的控制文章,请你上www.cswpn.com看看,按上面的方式联系期刊就行。他们的控制方式和思路很多,有深圳华油和天津银龙的,咸阳石油钢管钢丝绳厂。

网友A:
       回复CHXXHC,谢谢你啊,我找了很长时间怎么找不到,我就要钢绞线和拉丝机的控制文章,不过谢谢你,你要是有空就帮我一下,告诉我具体的位置。 哦,对了,希望楼主能加我为好友 还希望交很多好朋友。向大家学习,交流一下速度和张力的PID控制,希望大家加我。 QQ:32890786

网友I:
看到楼主的回答,真的不错.我公司也是酸洗生产线,我们采用的是ANDRITZ公司的成套设备,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楼主,我们的废边卷球机,左边的总是卷不紧,望剔教.QQ:9625650

楼主:
前几天进行变频器出厂调试的时候,发现和PLC通讯出现了问题(Profibus),变频器工作之前通讯正常,上位机发的数据全都能正常收到,远程驱动装置上的继电器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当PLC发控制字使IGBT工作时候,就报通讯故障,于是检查变频器本身CBP2配置和PLC通讯配置,结果确认配置方面没有问题,后来怀疑硬件有问题但是换了CBP2之后依然固我,郁闷了一上午,中午吃完工作餐之后,忽然想到一点通讯线是不是屏蔽没有接地,IGBT工作干扰所致,于是下午到车间一试,果不其然,接地之后马上工作正常,这才长舒一口气.
   大家可能认为我说这个问题太罗嗦,不就是简单的屏蔽问题么,何必这么长篇大论的呢,其实问题确实很简单,但我之所以这么详细的介绍我的经历和谈及这个问题目的就是想提醒刚入门的甚至包括我调这么长时间的都有可能忽略这个简单的问题,这对于将来我们处理现场的复杂问题是一个借鉴,知道的多了,头脑就自然灵活了,因为你的大脑中存储的信息量大了,调用起来就方便多了,处理问题也就得心应手了.
    我谈这些希望能给予大家启发,就是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从最根本出发,扎扎实实的一步一步来,只有这样的心态才能做好一个电气工程师.

网友J:
有几点问题,此时你不用担心在跑起来之后线速度会小于初速度,从而会引起堆钢或断带。因为在自动化里面,我们将主令速度V转化成各个电机的角速度来控制他们的转速从而来维持线速度一定,而左右电机的初速度是自始至终不离不弃的。
我想请教几个问题,
1.初速度在张力建立的同时是如何设定的,是通过变频器的主速度值设定还是附加设定值,另将线速度转化为角速度后,是否将此角速度通过profibus 传给driver的,是速度设定值,请问是改变PKW还是PZD,
2.当采用张力控制时,是对速度限制吧,如果当产线建立张力模式下,忽然钢带断带,此时马达为了达到所需要的张力则会不会飞车,如果没有速度限制的话.

请不吝赐教!
我的email:lz6a024@lssco.com.cn

楼主:
   回复张航飞:
 1.初速度在张力建立之前必须经由PLC程序设定好,否则张力建立不起来,他是经过PLC的一个附加设置来给定的,也就是说无论开卷机或者卷曲机多高的速度,其初始角速度是始终给定的。开卷是被动的转速,而卷曲是主动的转速,但是其内部都是含有一个初始速度。
 2.采用张力控制时候是对转矩限制,说白了就是限制他的电流,当然里面要考虑电机的磁通,他是一个综合计算的一个过程,希望你多看看功能图;忽然钢带断带了这时候马达肯定会高速的运转起来,这是一种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因为在张力好几吨的情况下忽然失去张力,初始速度加上钢卷这么大的惯量肯定会飞起来,所以一旦断带我们只有拍急停的份了。

网友A:
       我看了MM440的功能图的,好象觉得MM440不能同时进行速度与转矩的控制,也就是说若在进行速度的控制时,比如说主给定字是速度,就不能同时进行转矩控制,但是不是可以通过PKW进行转矩设置。 若进行转矩控制,主给定字是转矩,是不是也可以通过PKW进行速度控制,我对MM440没进行过这样的调试,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若楼主看到请赐教 若能同时进行转矩与速度的给定,希望楼主赐教。

随心所欲,顺其自然

网友:
你好,西门子MM440把P1000设成2,P0700设成2,用端子启动变频器后用滑动电位计控制电动机转速,电动机没有反应,而把P0700设成1时,用BOP启动变频器,用滑动电位计控制电动机转速就可以,但必须用BOP启动变频器,请问怎么才可以用端子启动,而电位计还有效呢?请赐教。

网友A:
回: 曾海涛
     你把P0707设置为设置为13,P1000=2,P0700设置为2,然后用滑动电位计控制模拟端子1试试。
     希望楼主来后回答一下我的问题。

网友J:
我现在所遇到的情况是,当PLC经过计算产线张力,后转换到马达侧的转距是额定转距的1.6时,若建张时,刚开始建张正常,但过了3秒左右立即朝反向的方向运转,然后看到的现象是-----飞车.
不知为何?望楼主赐教,另你说建立张力的过程是有PLC计算的附加设定值是速度附加的设定值?还是其他,如果产线的初始张力改变,那么此值也跟着改变吗?

网友K:
看了各位的发言受益很大的哦!

网友A:
       张航飞:你选的啥变频器?

网友L:
济南凯达科技有限公司代理LG变频器 plc 人机界面 雄厚的技术力量 优质的技术服务为广大客户解决后顾之忧   联系电话  0531-82350838  传真 0531-82350839

网友M(2006-06-23):
   我曾经调试过类似的控制系统。开卷机与卷取机我做的是在速度环下的转矩限幅控制,就是主给定仍然是速度,同时给一个转矩限幅实现恒张力,转矩限幅通过张力设定值与当前卷径计算得出,开卷机给一个反向的低速度,在主机速度的基础上乘以一个速度系数做卷取速度给定。转矩给定同开卷。由于开卷,卷取功率比主机小,都托不动主机,整个机列的速度由主机决定,所以我认为不用太在意开卷与卷取的速度控制精度,速度在这里不是很重要。
   断带时候可以做一个自动检测,判断卷取机与开卷机的电流,做个定时中断程序来采样电流值。弱点流有一个明显的降低,则认为断带,这时候可以有程序做出急停控制,不必手去拍急停。效果不是十分理想,但是比起不是十分熟悉设备的操作员来说是好的多了。

网友A:
      回海牛11:你说的开卷机赋予反向初速度是在线速度为0速度时,主要是为了建立张力。主机为上位机,主机的速度给定是整个线速度给定。在开车过程中开卷与卷取的转矩要随着半径的变化而变化。
      我这有套设备是这样的,卷取是在闭环矢量控制下,速度环饱和,转矩限幅来达到设定的张力。而开卷是采用的闭环矢量速度控制,进行线速度跟随。并没有采用开车的反速给定,开卷中间有一比例传感器,进行速度闭环控制,这样的设计方法简单,方便又易于控制。

楼主(2006-09-08):
下面是我以前做工程的一个小笔记,我想对广大同行应该有所帮助
轧钢行业术语:
一.液压控制系统:
AGC: 自动厚度控制系统
AFC: 自动压力控制系统 (弯辊)
APC: 自动位置控制系统 (窜辊)
ASC: 自动板形控制系统 (前馈,反馈)
二.液压压下方式:
1. 厚度外环位置内环
2. 厚度外环压力内环
三.轧辊系统:
VC:  (1977年)在支撑辊内设有液压内腔,通过改变内腔中的液压而使支撑辊改变其辊型(轧辊凸度),日本住友公司开发。
CVC: 即连续变化凸度轧辊系统。CVC辊是德国西马克公司于1982年推出的板型控制方法。
HC:  中间辊可窜动的板型控制方法。日本日立公司于20世纪70年代推出的六辊轧机。
四.单机架可逆冷轧AGC系统
单机架可逆冷轧最基本的厚度控制环节是前馈AGC,反馈AGC和监控AGC。
1. 前馈AGC
2. 反馈AGC
3. 监控AGC
四.板厚控制
1.机座的弹性形变与纵向刚度
轧制时,在轧制压力的作用下,轧机工作机座(轧辊及其轴承,压下装置和机架等)产生一定量的变形。工作机座的总变形量可达2-6mm,工作机座的弹性形变将影响轧辊的开口度和辊型,从而对轧制产品的精度造成影响。尤其对轧制薄而宽的板带材产品,影响更大。
h=S0+f
h ----成品带厚度(轧件厚度)
S0---轧辊空载辊缝
f-----机座弹性变形(机座在轧辊辊身中部处的弹性变形)
机座的弹性形变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轧辊或者辊系的变形,他包括轧辊的弯曲变形和弹性压扁。这部分变形除了加大轧辊实际辊缝外,还使辊缝在轧件宽度方向上产生不均匀变化。另一部分是除轧辊以外的各受力零件的变形,他包括轧辊轴承和轴承座,垫块,压下装置等零件产生的压缩变形,机架立柱的拉伸变形机架横梁的弯曲变形等。这部分变形使轧辊实际辊缝均匀增大。
机座的弹性变形和轧制压力有关。在轧制力较小时,机座弹性变形与轧制力成曲线关系,这是由于机座各零部件之间的接触面凹凸不平和轧辊的非线形接触变形造成的。当达到一定轧制力时,机座的弹性变形与轧制压力就成线形关系。由于通常都不在低负荷区轧制故一般都把弹性形变曲线看成是线形的。
M=tga=△P/△f
式中  M------轧机纵向刚度模数;
△P—轧制压力的变化量;
△f---弹性变形的变化量,mm;

网友N:
我是搞维护的,看了这个贴收益很多,我给顶顶

网友O:
现在市场上流通的变频器除了矢量型的以外,能够将速度和转距分开调制的可能没有哦!!!

网友P:
LZ,看了你的讲解受益匪浅。我也想提几个个问题
1)机架间的张力是如何控制的
2)轧机通常有最小张力,静张力,工作张力等,它们之间在切换时又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Q:
西门子的变频器或调速器有直接转矩控制吗 ?
我考!
懂都不懂,还发表评论!
现在全球还没哪个人能区分出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的优缺点!

网友R(2006-10-08):
火热的风您好!
  我看到你说过做冷轧,不知道你的张力控制和卷径的计算是不是用T400和西门子标准软件SPW420做的!小弟现在做热平整机,没用过T400!以前做过热轧卷取机的传动部分,用直流装置做的6RA70,那时候卷径计算都是在自动化里走的用的是TDC,你要是用过T400帮忙给小D点资料,谢谢了,主要是调试的参数,jackeywang348@163.com
谢谢了!

网友S(2006-11-17):
楼主的态度改变了我对论坛的看法,想楼主的敬业精神致敬!!!

网友S:
楼主你好!我们单位正准备上一条热连轧线(3350mm、引进二手设备),我是负责电气自动化的,但是初次接触热连轧工艺,日后希望能得到楼主的帮助!谢谢!

网友T:
下面引用由足不出户在 2006-11-17 12:07:00 发表的内容:
  好帖!
--------------------------------------------------------------------------------------------

楼主:
 军旗猎猎:
     您好!热连轧线的工艺说明书是要多研究的,因为一般工艺说明书里面都应该包含对电机的控制要求,包括速度,电流,张力控制等关键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互相探讨互相学习吧,我有冷连轧的经验,可能对你有些许帮助;
     由于我的这个帖子目前太长,我们可以在我最近发表的另一篇文章里《6SE70系列变频器在酸洗控制中的一些经验之谈》探讨这个问题。

网友U(2007-01-01):
火热的风您好!我是刚开始涉入轧机,用的是6RA70扩容的,不知额定值怎么设,电流不很稳定,优化又通过,请您多多指教。QQ573749346

网友V:
http://bbs.gongkong.com/bbs.asp?ban=108

楼主:
最近有点忙没有更新,所以今天特地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猪年发大财!!!

网友W(2007-02-01):
 火热的风:你好!!!

     请教一个问题,有台SIEMENS  2.2KW 6SE9215-8DB40  变频器。下面拖了五台0.25kw*5 的电机。应该说功率相匹配的,可为什么输出电抗器6se7016-1es87-1fe0  2.2kw 老是发烫,150度左右,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我很急,请告知。

                   非常感谢!!!

网友W:
火热的风:你好!!!

     请教一个问题,有台SIEMENS  2.2KW 6SE9215-8DB40  变频器。下面拖了五台0.25kw*5 的电机。应该说功率相匹配的,可为什么输出电抗器6se7016-1es87-1fe0  2.2kw 老是发烫,150度左右,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我很急,请告知。
                非常感谢!!!

    注:  还有我已经串了一个同型号的电抗器,温度还是没有降下来。

网友X:
楼主你好!我们单位用的是富士变频器,调节控制搅拌器的,请教变频器一般那些参数需要修改,那些默认。

网友X:
变频控制的电动机运行时交流声过大,请问是那个参数设置不对;电机温度过高又是那个参数设置不正确;如何实现点动。

网友X:
我们公司50KW风机星三角控制后改为变频控制,变频器是森兰的,改造后的几台电机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调停,电机线圈不同程度短路,请问是不是那个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Y(2007-03-09):
我是正在做毕设的学生,涉及到大量关于张力控制的问题,看了以上的帖子真是受益匪浅,以后也希望能获得一些帮助。(楼主真是好厉害)
还有点问题:张力传感器是接触式的吗?其主要原理是什么?能否介绍一下我参考何处学习这些知识?谢谢。

网友Z:
做为一个轧机电气维护人员,能找到着个帖真的是太开心了,希望大家顶起来啊.

网友AA:
学到很多

网友AB(2007-07-30):
唉 国人只是在应用人家的东西

网友AC:
我单位是做钢帘线的,有许多控制方式和楼主说的基本上一样,只是变频器用的是ABB的,谢谢搂住,又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AD:
我用SIEMENS VC做了好多次开卷、卷曲,效果很好。主要是用VC自带的功能块模仿T400功能来做的。

网友AE:
这个是好贴,要顶起来,楼主为何这么长时间都不出现啊

网友AF:
有断带的时候,急停快还是快停快呢?您指的急停是怎么定义的呢??

网友AG(2007-08-31):
直流调速还是用欧陆590,配测速电机,再加512  直流电机技术比较成熟

网友AE:
楼主,很久没见你出现

网友AH:
新手上路啦!不错的贴子,收藏。

楼主(2007-10-07):
大家好,最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论坛了,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很多搞传动的兄弟没有西门子传动的资料,或者不全,导致自己不能迅速的解决问题,或者不能理解其中的调试方法,没关系,大家可以给我邮箱发短信,我会发给大家的。仅限西门子传动资料。

网友AI:
我在用440变频器控制斗式提升机时遇到一个问题:由于提升机负荷较重,因此在变频器刚启动时由于抱闸电机打开,斗提会先下降一段距离,然后再上升,问题的原因我很清楚,就是电机在启动时其产生的力矩小于斗提重力矩。请问如何让斗提不下降?我原先的解决办法是推迟抱闸电机的打开时间。

网友AJ:
这里的高手真不少啊

网友AK:
TO 小刀仔:
一样问题,俺也遇到过,与"推迟抱闸电机的打开时间"类似,俺是设定启动电流X.xA时,打开440上一继电器作为电机的抱闸打开通路.

网友AL(2007-11-20):
一个传动系统,设备是240个辊子,7个一组,每个辊子皆有电机驱动,西门子MM440变频器控制电机,采用无速度反馈的矢量控制,变频器通过通讯控制。正常工作时,PLC给各变频器的频率设定都一样(由生产线的线速度运算得来的),因为是矢量控制,各变频器实际运行频率并不一样,稍有波动,这可以理解,现在不理解的问题是,明明都是设定的同一个正频率,但实际上总会有个别变频器运行显示负频率,而电机也确实在反转。有时频率波动大.
请各位指点一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AM:
请教“火热的风”
-----------------------------------------------------------我公司是一条镀锌生产线,主要分三个部分,入口,中央,出口。这三个部分是通过入口活套和出口活套来划分的。即开卷到入口活套为入口,依次类推。生产线的三段是分别可以控制的,据我了解中央所有的辊子在正常生产的时候速度是一定,张力辊也不例外,但张力辊的张力是可以设定的,我想请教一下中央各部份的张力是怎么控制?

网友AN:
我现在正用呢,学习了.

楼主:
实际上总会有个别变频器运行显示负频率,而电机也确实在反转。有时频率波动大.[/i]
  这种现象是因为你的直流母线上有多余的反馈能量,加上制动单元或者将使能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AO(2007-12-25):
楼主厉害,受教!特别是在张力控制方面,我也是做冷轧轧机电气调试的

网友AP:
楼主是02年毕业的,和我是同龄人,可是功底比我强太多!

a;lskdjf

网友AQ:
楼主,请教几个问题,1、本人想对型号:JZS29-3  功率:75/25KW
转速:1050~350r/min的电机改造,用变频调速,最低转速在100r/min,电机是否一定要用变频电机;2、是否能通过以上参数计算出该电机的输出力矩。谢谢!

网友AR:
多学多练

网友AR:
有空向楼主请教几招

网友AR:
楼主能否具体讲解一下张力控制中的两种方式:1通过速度产生张力
、2通过转矩控制产生张力,希望给出详细的解答,多谢

网友AS:
呵呵,大家都是高手啊,小弟在此学习并谢过了

网友AT:
LZ:
你的贴子写得的确很不错,你知识丰富。但你的贴子有致命的硬伤你知道么?

[b]你混淆了两个概念,硬伤在你的正文里!!!!

网友AU(2008-12-14):
请问楼主如何实现外控多点调速 我QQ30529912

网友AV(2009-02-18):
请问楼主 开卷机的静张力能通过变频器修改吗

网友AW:
楼主真是太好了。

网友AX:
请教各位大侠,
纺机V/F控制有什么特点啊?

网友AY:
仔细读了一遍,确实不错,谢谢楼主还有各位朋友!

网友AZ(2009-06-18):
紧急求助

楼主你好;

我用外置PID控制西门子430变频器 ,PID输出没问题,但变频器最高升到12HZ,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还有需要调整的参数?

急用!!

网友BA(2009-09-04):
不知道你们说的是哪种变频器,我所在厂都是用MM440变频器,我想知道在和PLC得S7-300通讯时,如何设置控制字与状态字?望各位高工指教 QQ:474958170

网友BB:
学习中。说得太好了,顶……!

网友BC:
6SE70 变频器通过操作面板上的“手/自动”转换开关控制。手动:通过电位器控制。自动:通过PLC控制。请问如何设置参数。都应该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BD(2009-12-02):
对:MEXICO 关于      我还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若我卷筒最初的设定值比如说为
60M/MIN,为保持张力一定,根据得到的卷径,得到计算出的转矩,利用通讯送到变频器之后,随着卷径的变大,卷筒速度会小于60M/MIN,对吗?

内容的回复:
实际上无论是收卷还是放卷,从整体上讲系统都近似为恒功率系统。这种系统有两点基本的要求:一是张力恒定,二是线速度恒定。所以,当卷径增大时,电机的转速减小,转矩增大;当卷径减小时,电机的转速增大,转矩减小,但总的来说,电机转速与转矩的乘积为定值,即为系统的功率。

楼主(2013-04-13):
西门子免费技术资料大全:向我索取zhuoyonghao@163.com     www.saifuche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