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维力控组态软件怎么与西门子PLC进行通讯

楼主(2006-04-07):
各位大侠:我是初学者,我现在做的毕业设计要求用组态软件连接西门子的
  s7300的PLC,但现在我只做了界面,但不知道如何才能和PLC连接以及对PLC的数据进行采集和对plc进行控制,是不是连接PLC都要用到数据库变量才能行呀?书上又没有具体的介绍,请知道的朋友告知制作过程和步骤好吗?谢谢了!

网友A:
首先确定您选择的通讯方式,如MPI profibus等。
连接PLC都要用到数据库变量才能行。

网友B(2006-05-11):
可以买用在工控机上的通迅卡,如5611卡等,这样你可以直接用MPI电缆跟PLC通讯了
另外,可以买以态网模块挂在PLC上,通过OPC服务器与力控通迅。本人去年刚好做过一个315-2DP的CPU与力控一起控制的工程。有要帮助请联系:QQ  380524816

网友C:
应为多数中国人都用日本货....那就是日本的产品就是好

网友D(2011-04-20):
看你用什么组态软件,

通过什么方式通讯,方案很多

网友D:
可以用赫优讯的NL-MPI或者NL50-MPI通讯模块,

通过MPI方式,连接力控组态软件和S7300PLC

hilscher@163.com

网友E(2013-08-06):
引用 网友C:
应为多数中国人都用日本货....那就是日本的产品就是好

 <此处内容被屏蔽>吧

网友F:
选择你需要的通讯方式,确定要用的端口, 在力控中进行io设备连接 连好了再建数据库组态 (数据库组态中的不一定是数据库变量),把通讯线和下位机连接好 运行组态软件就能连上了